苹果的微信收到语音电话时不提示,怎么破?

楼主(2023-06-05):
IP13,最新系统,处于锁屏状态时,如果锁屏前微信没有被打开,那么有微信电话进来时手机不会有任何提示,但对方挂断时锁屏面板会弹出一个微信未接来电的提示,为此到目前为止苹果上没有成功接到一个微信电话。
如果微信APP面板处于后台,也会有这个问题。总结就是 只要微信面板没在最前端就会接不到微信电话。
微信短消息提示正常。所有该打开的权限都打开了。这是不是开每次打开微信提示正在连接转圈有关系?怎么破?安卓不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A:
安卓微信电话,会跟系统电话一样直接弹出来可以接听或者挂断。 哪怕是黑屏待机情况都会。

苹果的话,提示是有的。

你说连提示都没得,那应该是通知权限没设置好。

但是不能直接接听,要先解锁,进微信程序,才能看到接通和挂断的界面。(平时还好,开车时候还要一通解锁等等操作比较郁闷)

网友:
曾经有一个版本可以像接电话一样接微信语音,后来callkit被砍掉了,应该是动到别人的蛋糕了……

网友:
郁闷,我也用了ip13差不多一年
一直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可能人家有没有微我,后面都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卓微信电话,会跟系统电话一样直接弹出来可以接听或者挂断。 哪怕是黑屏待机情况都会。

以前确定所有相关权限都打开。就是微信接入时不提示,等对方挂断立即弹出未接电话消息。没有使用iwatch等设备,也没有登陆PC微信

网友:
苹果无解,走的是苹果的消息推送通道。

网友B:
语音视频,都不提示!直到过了几分钟后才有提示!视频 不进到app里面都不会有提示!消息还必须延迟一会儿才能收到!各种办法都试了,都不行!我怀疑是微信用的太久了,过于臃肿了!你微信是不是好几个G了!

网友:
我老婆微信也这样,甚至文字消息都不提醒。我也怀疑是微信太臃肿了,猜测备份下卸载重装可能有用啊。

网友:
我之前提问过同样的问题。

答案是:苹果没有技术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大家转用安卓吧?????

网友:
以前如果同时用苹果手表就有这个问题。后来手机和手表都更新成最新版本软件就好了

楼主:
我也认为是IOS的问题,跟内部消息发布流程有关系。包括打开微信转圈这个问题,有些果粉说去年的系统更新包就解决了,结果解决了个毛线,现在打开有时能转个半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语音视频,都不提示!直到过了几分钟后才有提示!视频 不进到app里面都不会有提示!消息还必须延迟一会儿才 ...

14G,也不算太大吧。特别是群稍微多一点,视频稍微多一点的分分钟爆空间

网友:
有14、xr和8,没发现楼主这个问题,反而有时在锁屏状态下没有显示提示,有响铃,要解锁了才能看到界面的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卓微信电话,会跟系统电话一样直接弹出来可以接听或者挂断。 哪怕是黑屏待机情况都会。

苹果手机以前曾经也不用解锁不用进微信就能接听微信电话,但后来微信升级后就不支持了

网友:
正品iphone,无解

网友B(2023-07-17):
我的解决了!升级了16.5系统,微信就点了设置里面的帮助与反馈,在线质询,然后问没有声音,点一下客服给的那句话,然后我修改了铃声!结果就这样被误打误撞弄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解决了!升级了16.5系统,微信就点了设置里面的帮助与反馈,在线质询,然后问没有声音,点一下客服给的 ...

具体步骤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具体步骤就是这样?

就这样感觉谜一样的操作!当时也是试试!没抱什么希望!没想到就这样给弄好了!正常使用了大概半个月了,一开始还不相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具体步骤就是这样?

就这样误打误撞操作好了!以前各种办法都试了,试的都怀疑人生了!只有这次成功了!这个方法仅供参考!7月3号操作的!目前语音视频来电一直正常!

网友:
在线质询,然后问没有声音,点一下客服给的那句话
都要有这样一个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