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003驱动24V直流电机可行性?

楼主(2023-06-05):
大家好!又没有人用ULN2003驱动过小型直流电机,那种弹簧电机,电流0.3A,售后机使用的,最好给个电路参考,考虑发热量之类的注意事项。谢谢!

网友:
售货机驱动的直流电机我做过,但是用的mos,uln2003电流还是太小了

网友:
考虑一下使用AT8236。正反转、调速、刹车。功能都有了。

网友:
换ULN2803试试

网友:
无论是2003还是2803,这场景不建议直接驱动,否则会带来无尽的烦恼。

网友:
DRV8870你值得拥有 引脚兼容的国产替代有很多 类似
楼上说的对 别去挑战专用门极驱动电路 一堆麻烦事 没想象的那么简单

网友:
这东西最好只在100mA以内

网友A:
楼上推荐专门电机驱动芯片的,都是不了解售货机弹簧电机的,这个电机不需要反转,不需要调速,而且要驱动几十上百个,一般都是用一组PMOS和一组NMOS用矩阵形式驱动,在低端加个检测电阻用于电流检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推荐专门电机驱动芯片的,都是不了解售货机弹簧电机的,这个电机不需要反转,不需要调速,而且要驱动几 ...

想做怎么样都能做 如果心里已经有方案 就按照你说的来做就可以了
没觉得ULN2003+MOS要比专用电机驱动芯片好到哪去
不需要反转,不需要调速不用就可以了成本都差不多 为啥不选择一种更简单更可靠的方案呢?

另外如果想一组MOS去带一堆电机 你完全参考电机驱动里面的手册或者框图去看电机类驱动方案比你自己想的要可靠
你会发现都是栅极驱动IC+MOS来做这个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做怎么样都能做 如果心里已经有方案 就按照你说的来做就可以了
没觉得ULN2003+MOS要比专用电机驱动芯片 ...

十多年前帮朋友开发过,8楼说的是对的,这货电机都是按矩阵形式连接的,就好像LED屏和数码管驱动,能大大的减少接线。当然像您所说一个电机驱动芯片驱动一个电机也行,但您仔细想想几十个电机那接线和布线有多刺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推荐专门电机驱动芯片的,都是不了解售货机弹簧电机的,这个电机不需要反转,不需要调速,而且要驱动几 ...

是的! P mos管和N mos 组合能实现了。

楼主:
昨天试了ULN2003控制下臂到GND,上臂用 三极管驱动P  MOS管接24V,电机可以转动,但是无法关断,烧mos芯片和uln2003芯片,关断状态是ULN20003给24V和P MOS管的体二极管搞了个回路,怎么就烧了,还没研究。看来还是老实点,搞上臂P MOS管,下臂N mos驱动电路吧。

网友:
完全可行,一通道不行,4通道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