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40元收了一台30多年前的台扇电机绕组坏并修好了

楼主(2023-06-05):
,今天早上收了一台30多年前的台扇,电机坏了,用户说大问题就不要了,电机绕组不通,我花了40元钱收来,拆解电机后发现主绕组铜线,一处接头焊接处锈断,捡漏修好了,这个台扇用料非常好,铸铝机身加铸铁底盘,难得一见

网友:
我家也有一台类似的,我爸妈结婚时候的,非常重,现在还是风力十足

网友:
现在人不在乎质量,在乎颜值

网友:
几十年前的钻石牌电扇,质量确实很好,

网友A:
以前小时候老家有一台,那个铁壳会漏电。可能那时候没有接零线
一直都有阴影了

网友:
这定子确实比现在的厚实

网友:
楼主的40元收购价太良心了。我们这里最多20元,很可能10元。

网友:
父母辈的陪嫁

网友B:
还40元收?这么老旧,真的是好良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40元收?这么老旧,真的是好良心。。。

这风扇好的,估计二手市场上零售价50元 ???

网友:
這種風扇,所有綫材都是銅的,風葉是鉄的,用幾十年沒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小时候老家有一台,那个铁壳会漏电。可能那时候没有接零线
一直都有阴影了 ...

是的,我家那台应该是八十年代初期买的,放在枱面的那种,我试过被它电得跳舞。

网友:
情怀价
其他人会大砍价   10元收回价
信不信

网友:
90年,我爷也买有一台类似的风扇, 但被我几兄弟打变形风扇叶和罩子了, 没配件换卖给收费品的了。  这类耐用的东西往往是人为搞坏的

网友:
版主,你的煤气罐放这里一起,很危险啊,最好还是换个地方隔离一下吧。

网友:
40元收的不算捡漏.

网友C:
这种金属外壳的,以前电死了多少人都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金属外壳的,以前电死了多少人都不懂!

因为以前都基本没有地线 ???

网友:
废铜都能卖30一斤。废铁就不值钱,2块一斤。

网友:
人家都是5元一个电风扇,你高一点10元也就算了,竟然给40?

网友D:
95年左右邻居一个小伙就被这种风扇电死了,留下一个遗腹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95年左右邻居一个小伙就被这种风扇电死了,留下一个遗腹子

小的时候听到有人被电死的,基本就是这种铁壳的风扇。以前在农村,这种风扇是拿来吹出稻谷空壳用的。

网友:
成色非常好,可以修好后直接使用或者转给坏就收藏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小时候老家有一台,那个铁壳会漏电。可能那时候没有接零线
一直都有阴影了 ...

同样有点阴影

网友:
前一年x宝上34买的新电机,双滚珠轴承里面线圈绕法也很特殊,感觉这种绕法生产成本可能更低,品质更加有保证。目前用起来非常爽安静,摩擦阻力很小关机后叶片能转很久,特别是电机基本感觉不到发热,以前那都是烫手的。

不知道这种电机有什么优缺点网上找不到这种电机任何资料

网友:
再结实也不好用,噪音很大。现在新的直流电机的风扇,声音小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