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IT建设上,嘉立创能为客户提供什么帮助?开放平台?

楼主(2023-06-05):
嘉立创准备做一个开放平台,提供各种API接口(HTTPS),开放给客户自行进行开发,与嘉立创系统进行对接。
目前能想到的,如PCB板块的:在线计件、下单、进度查询等接口。
其他业务板块,不知道客户有哪些对接诉求?

因此我们想做个调查:
1、嘉立创的开放平台,您希望提供哪些API接口?或者开放哪种能力?
2、除了通过开放平台与客户进行对接,我们希望能更进一步的“连接”客户,嘉立创在IT建设上有一定的经验,
客户是否有需要嘉立创在IT建设上,提供哪些帮助?例如客户的内部IT系统建设?安全?渗透测试?

网友:
啥时能把下单的各种选项变成一个配置文件,实现一键下单。

网友:
如果企业所有业务都在嘉立创,那也不需要API,嘉立创平台再完善一下,增加一些企业管理功能就好了。

如果外协厂商很多,远不止嘉立创一家,那单单嘉立创开放API也解决不了问题,聊胜于无。

网友A:
先把SMT返单增删、修改元器件做好再说,现在每次返单都问候一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把SMT返单增删、修改元器件做好再说,现在每次返单都问候一遍

   还有就是   下单时  坐标文件 mil 和mm 的切换    这两个问题我也提了无数次了

返单时 一个文件 数量不足  所有原件都要重新来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SMT返单增删、修改元器件做好再说,现在每次返单都问候一遍

没用嘉立创的封装库的我,现在每次返单有一项不同都要调整一遍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   下单时  坐标文件 mil 和mm 的切换    这两个问题我也提了无数次了

返单时 一个文 ...

你的zynq板子批量也是在嘉立创吗,质量怎么样?有没有翻车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把SMT返单增删、修改元器件做好再说,现在每次返单都问候一遍

这个问题已经回复过你的,目前返单已经有改善了。涉及到元器件还有占用,逻辑不简单。  这个问题一直在优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已经回复过你的,目前返单已经有改善了。涉及到元器件还有占用,逻辑不简单。  这个问题一直在优 ...

不会呀  前两天 刚刚返单了一个   所有的IC 好像都重新弄了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已经回复过你的,目前返单已经有改善了。涉及到元器件还有占用,逻辑不简单。  这个问题一直在优 ...

哈哈,是啊,有机会就提醒提醒嘛。另外建议匹配时增加个品牌偏好,例如电阻类、电容类、三极管、二极管、IC类。。。。这个上次貌似也提过,再建议多一次吧,别嫌烦

网友:
先调查有多少公司有能力&有兴趣使用这个API接口?

网友D:
双面贴的时候, 在底层的元件方向好像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双面贴的时候, 在底层的元件方向好像不对?

有没有图,直接找客服沟通,每个人都配有一个专属客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图,直接找客服沟通,每个人都配有一个专属客服。

谢老贺! 我都直接在上面调方向了, 下次截图给客服吧

网友:
对于SMT,需要物料库,BOM管理,BOM物料替换之类的,PCB下单网页上的参数配置,可做成配置文件形式,和工程一起打包,自动识别

网友:
API无感,不能提升用户生产力,把客户下单的偏好保存起来比这个API更有意义。

网友:
比如发票选项,每次下单都必须选两次,烦不胜烦。

网友:
PCB,在量产的PCBA里面属于最不值钱的。

起量下单的,都是给文员、采购级别的。

so,建议你们开发一个研发界面,一个量产界面。

研发界面选择设置好工艺参数,

量产界面只需要一键导入
能够看见尺寸,和顶层的样子。

不是每个文员都是985,211毕业的,
可能只是一个中专生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已经回复过你的,目前返单已经有改善了。涉及到元器件还有占用,逻辑不简单。  这个问题一直在优 ...

PCB下单时,不管需不需要SMT, 都强行再弹出个SMT选择确认页。 烦死。           其他选择项怎么没让弹窗再选一次?!  别人眼睛能看得清,不需要你们再强迫再选一次。

网友:
个人意见:
1.现在用JLC的主要是配单方便,不用自己去买物料,还有对个封装。建议JLC先支持好主流的EDA软件的Gerber,BOM和坐标文件,优化好服务,这是首要的。现在Cadence居然不支持,mil不支持,这些做不好,客户会流失。
2.考虑如何将EDA软件做成KiCAD模式,可以做接口对接JLC,但是一定要独立运营,做桌面离线版本和理想服务器版本。否则,EasyEDA就废了,距离KiCAD越来越远。
3.我不知楼主是什么级别,问这个问题没有写背景,估计是技术出身工程师。大公司不会用你的API,小公司也没有人力跟你对接。爱好者支撑不起来你的服务。是不是没什么提案给老板了,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想着开放API?猜测哈。
如果想开放API,那就考虑做服务器的版本,可以离线安装到公司服务器,针对大公司做推广,现在国产化势头迅猛,尽快组织市场团队多调研,迭代优化产品。EasyEDA还有救。
4.JlC的模式,说时候就是获取中小客户,利润率低,中高端客户基本不会用。市场疲软的时候,业务量估计会下滑,大家都抱团取暖,没那么多小企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