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转24V高频变压器,倒过来是否可以直接用于24V转48V?

楼主(2023-06-05):
想到个有趣的问题,48V转24V高频变压器,倒过来是否可以直接用于24V转48V ?当然反馈等需要按需设定。

网友A:
看到这个,回想起多年前上大学的时候,传说上两届有个师兄,220转12的小变压器,输入输出接反了,上电后,说是能看到电在墙上走。

网友:
高频的工频的都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个,回想起多年前上大学的时候,传说上两届有个师兄,220转12的小变压器,输入输出接反了,上电后, ...

理论上升压到4kv,然后瞬间低压侧烧断在高压侧产生更高的放电。
以前读书就玩过几个同学手牵手围成一圈然后捏住一个220转12的变压器高压侧,低压侧用1.5v干电池瞬间接通断开,所有人被电的立马甩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升压到4kv,然后瞬间低压侧烧断在高压侧产生更高的放电。
以前读书就玩过几个同学手牵手围成一圈然 ...

干过类似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