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计的断电和唤醒电路过于复杂(而不可靠?),求简化思路

楼主(2023-06-05):
问题背景

我做的数据采集设备每天只需要工作数次,总耗时不到半小时,其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待机。目前实测待机时(DCDC等基本部分实际上仍在工作)电流有4mA左右。

由于供电方式为锂电池,导致20AH的锂电池也只能维持半个月左右。

在这半个月中,待机造成的电量浪费达到了15天*24小时*12V*4毫安*0.001=17.28AH,可见大部分电量都是待机时浪费掉了。

为了将待机时间最大程度延长,我想设计一个电路,在电源入口处放一个MOSFET,待机时间直接将电掐掉,实现微安级功耗。

虽然工作时电流(不到100mA)也有优化空间,但是工作时间短,相对待机时间微不足道,所以其他电路我就不用费劲优化了。

解决思路

在电源入口处放一个MOSFET,再配合一个超级电容和RTC芯片(初步选择了RX8025),由RTC芯片和MCU共同控制这个MOS管的通断,使得:
1)初上电时,MOS管自动导通。
2)MCU通过IO脚可以关断MOSFET。
3)当RTC芯片发生事件时,让MOS管导通。
4)MOS管导通后可以保持住导通状态,除非MCU有意断电。

我初步画了一个电路,并简单测试了数小时尚可正常工作,电路如下:

其中,
1)VBUS为电源输入(因为我打板测试时是用USB供电的,实际工作时应为12~24V输入)。
2)RTC_INT为实时时钟中断输入,为8ms的开漏输入。
3)EN_POWER为MCU的控制引脚。

工作原理:
1)当初次上电时,由于C16的存在,Q9被短时导通进而导致Q8导通,进而Q6导通,MOS管Q5导通。。。
2)当发生RTC中断时,引脚为开漏,Q8导通,进而Q6导通,MOS管Q5导通。。。
3)导通后,Q4导通,且由于C12的存在,可以稳定导通,Q5的导通被保持,不再依赖Q6。
4)工作完需要断电时,MCU将EN_POWER置为开漏,C12被放电,Q4断开,进而MOS管Q5断开。

可能存在的问题
1)使用了数量较多的分立元件,电路过于复杂,可靠性有待检验。
2)可能存在半导通状态,不知道会不会有上电时序问题。

请帮我看看吧,谢谢。

网友:
楼主电路画的好.点个赞.逻辑通顺. 可无赖我等水平不够,实在想不出别的更优方案..对不住了..

网友:
不是有个一键 自杀/关机 电路么?

网友A:
找找有没有静态电流小的LDO 待机时 供电MCU,其他电路关闭;

网友B:
你算错了吧。  15天    4mA放电 = 15*24*0.004=1.44AH     它和电压高低没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算错了吧。  15天    4mA放电 = 15*24*0.004=1.44AH     它和电压高低没关系的

算错了,应该是15*24*12/3.7*4*0.001=4.67AH。

电池包是3串的,但是容量是按照单节3.7V标的。

网友C:
不知道电池的自放电有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电池的自放电有没有影响

我也打算换电池包试试。我找了一家卖电池的给我做了几个电池包,用的是国产A级电芯。还没到货。

网友:
管子数没减下来,但是总数应该能少几个,
然后应该不需要再担心那个RC保持时间的问题了,
这个就是拉左边的绳开灯,拉右边的绳关灯。
然后PMOS换了60V的,24V上用30V的MOS不太妥。
12V/24V电池不存在时如果C1存在其他放电路径,则可以不安装R6。
未测试,可能还能继续简

编辑补充:开关速度不重要的话R1和R2可以继续增大,或者不用RTC的电改成用12V电池的,但24的不行

网友:
正如 5L 所言,费这么大劲,还不如去检查下为啥 1.44ah 就干没电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算错了,应该是15*24*12/3.7*4*0.001=4.67AH。

电池包是3串的,但是容量是按照单节3.7V标的。 ...

AH 是电量单位,与电压无关。

而且你提到了是串联,那么单节的 AH 数,就是与整包的 AH 数相等。

LZ 是不是误会了 WH 与 AH 的区别?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找找有没有静态电流小的LDO 待机时 供电MCU,其他电路关闭;

同意这个方案,如果楼主要精确计时,选有rtc的低功耗mcu。

楼主:
引用 网友D:
AH 是电量单位,与电压无关。

而且你提到了是串联,那么单节的 AH 数,就是与整包的 AH 数相等。

是这样的,我下面小伙买的是这种电池包,像个充电宝,内部结构我没拆过,但是它的输出电压是多种的。

卖家的容量貌似是按照3.7V来标的(我没和卖家接触过,所以信息不确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意这个方案,如果楼主要精确计时,选有rtc的低功耗mcu。

我用的是STM32,RTC电流不知道够不够小,但是对我来说应该不是问题。也不需要精确计时,没压力。

加个低功耗ldo问题不大。

我想想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我下面小伙买的是这种电池包,像个充电宝,内部结构我没拆过,但是它的输出电压是多种的。

卖 ...

这玩意看着不妙啊,它内部至少2个DCDC,自己都很大消耗了

网友G:
有独立时钟没有?有的话搞个闹钟就行了,不用这么费事。

另外电池包可能自己耗电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独立时钟没有?有的话搞个闹钟就行了,不用这么费事。

另外电池包可能自己耗电很严重 ...

嗯嗯,明天拆一个看看。

网友:
一,换静态电流小的LDO。
二,不用切断MCU电源,换成深度睡眠模式或停机模式(中断唤醒工作),把睡眠模式电流控制在uA级别。

网友:
1.DC-DC选用小电流下(mA级别)效率高的芯片,至少80%的效率。
2.设定RTC的定时时间,休眠时,只有RTC工作,工作电流为uA级别,同时RTC有自己单独的小电池,可充电的(整体上电时进行充电),或者不可充电的(能用几年没问题)
3.RTC定时时间到,通过上面的中断引脚通过MOS来控制整个系统的电源通路
4.每一个用电芯片必须仔细检查IO以及供电情况。

网友H:
楼主做数据采集设备,是不是要用4G通信模组?是不是得留住通信模组得电源?短信唤醒?振动唤醒,定时唤醒,上电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做数据采集设备,是不是要用4G通信模组?是不是得留住通信模组得电源?短信唤醒?振动唤醒,定时唤醒, ...

4G模块我平时是断电的,只有需要发送数据时才上电、联网、发送。发送完再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找有没有静态电流小的LDO 待机时 供电MCU,其他电路关闭;

我找了几个低Iq的LDO,打算从中选一款:

HT7133,30V耐压,3uA静态电流,很便宜
TPS70933,30V耐压,1uA,SOT-23-5,1元
RT9069-33GB,36V,2.5~3.5uA,SOT-23-5,1.7元
润石RS3002-3.3YE3,36V,2.5uA,SOT-89,0.5元

网友I:
引用 楼主:
算错了,应该是15*24*12/3.7*4*0.001=4.67AH。

电池包是3串的,但是容量是按照单节3.7V标的。 ...

电池容量单位不是这样写的。。

电池单位有W·h,以及VA·h,等。A·h只是电流流量单位,不可跟功率/容量单位混用。

另外,电池供电可以考虑挂一片stm32l0或stm8等等na级系列的超低功耗mcu,控制dcdc的使能管脚等。注意dcdc和ldo的反馈网络阻抗,其它电源串接阻抗等,这些也会消耗功率。成双成对可以选择acot等有节电模式的器件。

低功耗设计有难度的,罗技m215鼠标一节电池重度使用只能三四个星期,而现在的新鼠标可以用一年。。如果电池包只有20wh的电量,那么4ma待机是有点高。但是理论计算纯待机也能扛一个多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找了几个低Iq的LDO,打算从中选一款:

HT7133,30V耐压,3uA静态电流,很便宜

还可以在LDO前串个电阻,(供电最小电压-输出电压 -压差)/最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在LDO前串个电阻,(供电最小电压-输出电压 -压差)/最大电流

这是为了分压限流保护LDO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池容量单位不是这样写的。。

电池单位有W·h,以及VA·h,等。A·h只是电流流量单位,不可跟功率/容量 ...

DC/DC需要工作时,使能管脚一直靠STM32L0来拉高吗?还是设立一个自保持电路?需不需要担心STM32L0自身的可靠性问题(它跑飞了、死机了导致整个设备无法工作)。

我觉得增加一个MCU确实能给我带来便利,这样我只需要对原来的板子做一个局部改动即可(我有几款布局类似的都需要做同样的改动)。

我看了一下个头相对较小,价格也比较便宜的就是STM32L010F4P6了,TSSOP-20封装。

我是不是应该这样操作?

1. 电源入口处增加一个低Iq的LDO和STM32L010F4P6。
2. DC/DC使能脚配下拉电阻。
3. 将上述mcu配置为较低频率运行(比如1M左右)以降低运行时功耗。
4. 上述MCU受主MCU IO信号指令进入睡眠状态,靠内部RTC闹钟换醒。
5. 上述MCU启动时拉高DC/DC使能脚,睡眠时靠下拉电阻拉低DC/DC使能脚。

这样一来,板子待机时只有LDO和STM32L010F406的10uA(?)左右电流。
上述LDO只要能满足mcu以1MHz主频运行时的电流即可,假设5mA(我还没查datasheet,往多了估),那么LDO的热功耗为(12.6-3.3)*5=46.5mW。这对SOT-89的LDO来说温升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为了分压限流保护LDO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好的,谢谢指导

网友J:
MCU独立或者使用LDO供电,DCDC和其他电路受MCU控制。
MCU低功耗待机时电流都是uA级。MCU内部RTC唤醒,通过IO控制DCDC和其他电路上电。
工作完毕,MCU进入休眠状态,所有外设断电。
如果嫌弃MCU工作的电流大,LDO不合适,就弄一个2个二极管给MCU供电,DCDC工作的时候电压比LDO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MCU独立或者使用LDO供电,DCDC和其他电路受MCU控制。
MCU低功耗待机时电流都是uA级。MCU内部RTC唤醒,通过I ...

MCU唤醒时工作电流比较大就是我昨天晚上没想明白该怎么做的。

“就弄一个2个二极管给MCU供电”,请进一步讲讲怎么做吧

网友J:
DCDC3.3V-----▶|--- MCU
LDO3.0V-------▶|--- MCU

MCU工作的时候无非就是是否没弄到的外设禁用,没用的IO是否设置为特定的状态(比如STM32的AIN状态)其他不用的芯片是否进入掉电模式或者低功耗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J:
DCDC3.3V-----▶|--- MCU
LDO3.0V-------▶|--- MCU

哦哦,是我想错了。

但是困扰我的是其中一个细节,假设我用主MCU(而不是wye11083建议的那样增加一个低功耗mcu)来做使能控制,

那应当是如下步骤:

1. MCU内部RTC闹钟事件
2. MCU被唤醒(这时需要较大电流)
3. MCU通过IO去使能DC/DC
4. DC/DC开始供电,LDO退出

在第2到4步这个小时间差内,MCU所需电流较大(正常工作电流),而且仍然需要由LDO承担,我担心在大压差下这对LDO是个考验,比如用SOT-89的或SOT-23-5的。

//edit:时间->事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是我想错了。

但是困扰我的是其中一个细节,假设我用主MCU(而不是wye11083建议的那样增加一个低 ...

1、电路弄得有点复杂了,用LDO给MCU供电,其他需要大电流得用DCDC或者LDO都可以,不工作的时候,关闭!
2、MCU工作和休眠的电流,是可以计算到的,不是很大电流,所以LDO一直供电就可以;前提LDO的静态功耗要低;
3、充电锂电池,需要确认的是,自身能不能坚持到,你要求的半个月,这个很重要,因为他有自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玩意看着不妙啊,它内部至少2个DCDC,自己都很大消耗了

我测了它自己消耗的电流是5.4mA。在船型开关那里,即锂电池输出的地方,串万用表测到的。

测量电池组电压是28V的。

也就是说打开开关后它自己就在消耗28V*5.4mA=0.15W。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是我想错了。

但是困扰我的是其中一个细节,假设我用主MCU(而不是wye11083建议的那样增加一个低 ...

MCU刚刚唤醒后消耗的电流,与该状态下启用的外设有关。如果MCU在休眠之前提前关闭了相应的外设,那么在刚刚唤醒后,这些外设一般的默认状态也是关闭的,因此MCU的总耗电不大。按照这个思路,只要在MCU重新启用相应外设之前给足时间,让DC-DC充分启动至正常状态,“屏蔽”掉LDO,就不用担心LDO承担过大电流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测了它自己消耗的电流是5.4mA。在船型开关那里,即锂电池输出的地方,串万用表测到的。

测量电池组电 ...

这个有点大了,如果板子不是需要恒定的输入最好不要用这种自己带DCDC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