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除了systick,timer 做延时以外,有没有其他办法

楼主(2023-06-05):
很早之前试过,一些自减操作,延时的时间很不稳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注意到里面也有个__nop()的函数,不知道延时稳定不稳定。

主要打算用来给io模拟spi读写或者ssi读取使用。

网友:
rtc,可以看看,不过不适合你的需求

网友:
有,前几天在用freertos的时候找到的,也是us延时用的。

网友:
systick timer应该是最好的延时方法了吧

网友:
systick, timer,是硬件级别的延时,没有比这个更加稳定更加好的了。

网友:
SPI 延时这些,用定时器延时?

网友:
可以用dwt delay

网友A:
几个时钟的延时,还是加NOP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个时钟的延时,还是加NOP最好

大概100ns~300ns的延时。

一个时钟周期,理论上是5ns~15ns左右

网友:
使用多个nop,不要用循环,用了循环就要看汇编成了多少条指令

网友B:
dwt定时器做延时
/**
* @brief 阻塞微妙延时
*/
__STATIC_INLINE void delay_us(uint16_t nUs)
{
    __IO uint32_t dwtCnt = DWT->CYCCNT;
    __IO uint32_t CntPerUs = nUs*SysClockMhz; //每1us 计数 这么多个 数

    while (DWT->CYCCNT - dwtCnt < CntPerUs);
}

/**
* @brief 阻塞毫秒延时
*/
__STATIC_INLINE void delay_ms(uint16_t nMs)
{
    __IO uint32_t i;
    for (i = 0; i < nMs; i++)
        delay_us(1000);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wt定时器做延时

这个dwt的1us和外部systick配置没关系吗?

网友D:
不关中断(或更高优先级的中断),啥精确延时都白搭,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关中断(或更高优先级的中断),啥精确延时都白搭,哈哈

spi ssi 现在就是放在最高优先级的中断里面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spi ssi 现在就是放在最高优先级的中断里面读的。

最高优先级里极短时间的延时用NOP就好,除了M7时间不准外,其他都准。而如果延时时间较长,则阻塞延迟并不是好方法,应当使用状态机非阻塞延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dwt的1us和外部systick配置没关系吗?

dwt定时器和systick定时器是独立的,没有任何关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wt定时器和systick定时器是独立的,没有任何关联

使用前需要在外部先初始化吗

网友:
io模拟spi SSI 是很消耗CPU的,频率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前需要在外部先初始化吗

需要初始化的。主要就是DEMCR寄存器启动TRACE功能。然后DWT的CTRL寄存器位0 置1 启动DWT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