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85芯片损坏概率大的原因

楼主(2023-06-06):
(图中7805表示一个DCDC降压电路而已 ,  供电是+24v)

通讯链上面一共30左右个从机
主机是国外某常见品牌PLC

通讯最后一个站号是某宝购买的带rs485数码管温度/湿度显示(整机功耗有5w左右)
所有从机通讯电路都没有进行电源隔离处理
使用多年,发现一个情况
某宝购买的带rs485数码管温度/湿度显示485芯片(均是美信的正品)最容易坏
其他从机很少有485损坏发生

经过分析.有可能是数码管温度/湿度显示:
1:上电时候地线最后才接上
2: 现场电工维护时候,带电操作且接线顺序是地线最后.

当以上情况发生了.整机电流流向是:   +24v 通过485芯片----A/B通讯线----其他从机A/B通讯线-----GND

但是,品管部门按照这样思路人为测试,故障不能复现.
求助:  这个分析思路是否正确; 如何在电路上面采取保护措施,降低或者避免这个故障发生.

网友:
没有地线的时候,两个点应该有比较大 的地线电压差,建议用AC/DC电压档分别测量一下两个电压差。当地电压大到某个值时,就会击毁芯片。现场安装时,RS485距离远,很有可能是两台变压器在给不同的RS485设备供电,地电压相差几十伏到一百多伏都是正常的。

楼主:
plc和从机是同一个明纬(正品)开关电源供电

网友:
某宝的模块缺tvs、光耦之类正常现象(不计划坏掉怎么卖新的)。拆一个看看有没有保护电路。。没有保护电路全靠芯片自己去扛,钛合金芯片也顶不住。

楼主:
tvs有
整个从机都没有使用光耦隔离   电源隔离

网友A:
自恢复保险电流选的太大了、电压选的太低了

网友:
485共用电源与地线还有的多端接屏蔽烧了很正常。工业现场特别是有大功率设备场合电磁干扰不是一般的大,想复现很难。240铠甲电缆都随着电流脉动跳动,600kw功率有效值电流都1000a 这种pwm加热现场干扰还有变频器干扰

网友B:
模拟一下 24V 接触不良,不停摩擦线头打火花试试

另外 GND 也一样操作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恢复保险电流选的太大了、电压选的太低了

建议使用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一下 24V 接触不良,不停摩擦线头打火花试试

另外 GND 也一样操作试试 ...

好主意   得试一试

网友:
看这个TVS的手册,有可能5V也会导通的。

网友C:
试试隔离的吧  。我自己做的隔离的 没有出现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隔离的吧  。我自己做的隔离的 没有出现过问题。

电源加隔离dcdc模块
3路通信加光耦
成本一下子就提高10元以上
现在的产品  利润空间被压缩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