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PID程序(FB58)自整定找不到拐点问题

楼主(2023-06-06):
用论坛上移植的FB58程序运行在STM32F103上,我之前整定了一组参数,后来发现高温200度以上稳定不住,然后整定过程是:先让原来的参数控温到某个温度,比如180度,然后等稳定后,我开始自整定设置TUN_DLMN,TUN_ON=1,这样始终找不到拐点,提示20020,改了TUN_DLMN值测了好几次也不行,阶跃温度设定也改小了,还是找不到拐点,请教大佬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测试的时候也是找不到拐点,打算放弃这套算法了

网友B:
这套算法的帖子在哪里呢?  之前用了个论坛里的西门子S7的代码,直接用的,还可以。但自整定功能一直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测试的时候也是找不到拐点,打算放弃这套算法了

再一起研究研究,我出来过一次,但是后面出不来了,现在这个几个参数用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套算法的帖子在哪里呢?  之前用了个论坛里的西门子S7的代码,直接用的,还可以。但自整定功能一直没有用 ...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36665-1-1.html                     S7的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36665-1-1.html                     S7的在哪里

晕,就是这个帖子。里面说的是西门子。

网友B:
这个程序,感觉很NB,但吃不透就用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程序,感觉很NB,但吃不透就用不起来。

你怎么整定的阿,我也用的这个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怎么整定的阿,我也用的这个程序

我没有整定,都是自己调参的。

网友:
没看明白,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整定,都是自己调参的。

针对这套算法,你自己调参可以给点方法经验吗,PFAC_SP GAIN TI TD D_F CON_ZONE这几个怎么确定

网友C:
最近用了宇电的pid控制器,觉得有些牛,直接整定一把,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用了宇电的pid控制器,觉得有些牛,直接整定一把,效果很好。

运行在STM32上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近用了宇电的pid控制器,觉得有些牛,直接整定一把,效果很好。

宇电估计根据不同应用有PID的优化,据说宇电之前来自岛电的技术,不知道真假。。

重要的是别人做到了足够便宜,一个51单片机就搞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宇电估计根据不同应用有PID的优化,据说宇电之前来自岛电的技术,不知道真假。。

重要的是别人做到了足 ...

是的,我也听别人说过。
但一句话,市场是王道,人家能用51搞定,那也是本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也听别人说过。
但一句话,市场是王道,人家能用51搞定,那也是本事呢。

绝对的本事。。你拆开,发现各种小模块,感觉很简单的样子。。
但别人把很简单的东西做到极致,成本、品质、性能、商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近用了宇电的pid控制器,觉得有些牛,直接整定一把,效果很好。

能一直维持一个固定的PWM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能一直维持一个固定的PWM吗,

我的应用场景是一个电动阀门,用来放气实现一个罐子的压力保持稳定,开关时间60秒,控制周期设到1s,直接整定了一把,压力波动很小,觉得真的有些厉害。
原来我对于pid整定什么的,都觉得很麻烦,而且可能效果还不好。
这次出乎我的意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应用场景是一个电动阀门,用来放气实现一个罐子的压力保持稳定,开关时间60秒,控制周期设到1s,直接 ...

我希望到目标温度后就保持一个固定的PWM。另外自整定,能不能在2秒内完成。老兄可以加一个联系方式有酬请教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希望到目标温度后就保持一个固定的PWM。另外自整定,能不能在2秒内完成。老兄可以加一个联系方式有酬请 ...

真不好意思,我水平很烂的,就是看着宇电的手册胡搞了一把,结果效果不错,自己都觉得有些惊奇,所以才回的这个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希望到目标温度后就保持一个固定的PWM。另外自整定,能不能在2秒内完成。老兄可以加一个联系方式有酬请 ...

你不如直接买个宇电测试,也不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真不好意思,我水平很烂的,就是看着宇电的手册胡搞了一把,结果效果不错,自己都觉得有些惊奇,所以才回 ...

宇电是做好的一个产品吧?我还以为是用C写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宇电是做好的一个产品吧?我还以为是用C写代码。

宇电是成熟的产品,我就是瞎用了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