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传感器测量厚度最精准

楼主(2023-06-06):
有个产品,需要出试纸卡片,但是试纸卡片厚度会有很多版本,不同版本的厚度又不同。大概0.15mm~1mm之间
有没有哪种传感器,可以精准扫出卡片厚度,自动调试程序,从而让机器顺利出卡呢?
类似医用的检测试纸卡片,每次使用需要放一打卡片进去。

网友A:
同一时间会有不同厚度卡片放进去还是只有1种?
用传感器之类方法应该不好做,应该要跟机械结构密切配合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时间会有不同厚度卡片放进去还是只有1种?
用传感器之类方法应该不好做,应该要跟机械结构密切配合考虑 ...

同一时间会是同一种种厚度的卡片,但是客户应用会有很多不同厚度的卡片

网友B:
电容传感器,参考2019(或2017?)年电赛题目,几百张A4纸,可以测张数,用手机不方便传题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传感器,参考2019(或2017?)年电赛题目,几百张A4纸,可以测张数,用手机不方便传题目 ...

厉害,原来前人都解决了。
我来搬运一下。
https://blog.csdn.net/qq_39492932/article/details/10078699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传感器,参考2019(或2017?)年电赛题目,几百张A4纸,可以测张数,用手机不方便传题目 ...

感谢回复,不过我看了你说的这个,应该还是不是我们想要的

网友:
之前看过谷歌开源的书本扫描器,都是真空吸附后吹风从而保证只有一张,也不在意具体厚度。可以参考:

https://linearbookscanner.org/

网友:
涂层测厚传感器

网友C:
楼主目的是什么?想知道有多少张卡片?

网友D:
激光位移,能测,精度够。
主要是不知道你想干嘛,
在二楼这机构的前端测,还是后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目的是什么?想知道有多少张卡片?

想自动识别卡的厚度,然后让出卡器出卡口调整出口大小,能卡片顺利出去,每次出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目的是什么?想知道有多少张卡片?

因为卡片厚度不一样,有的时候会直接出去2张或多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激光位移,能测,精度够。
主要是不知道你想干嘛,
在二楼这机构的前端测,还是后端 ...

前端测,然后出卡口调整出卡间隙,以达到顺利出卡目的。

网友:
如果纸张数量已知,测质量转换为数量也是个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端测,然后出卡口调整出卡间隙,以达到顺利出卡目的。

想一张一张的出卡片,测整体厚度是不行的,每张卡片偏差,新旧,污迹等都会影响卡片的厚度,这个方案肯定不行。换方案吧……我觉得类似二楼的纯机械式的会靠谱很多,比如用一个L型的钩子,钩子长度是最薄的卡片的厚度,一张一张的勾出去,当然,因为卡片的摩擦导致第二张也会跟着,可以在前面卡片两边加类似毛刷的软东西挡着,有钩子推的可以推得开,下面的卡片只靠摩擦力是推不开的,这样,一张一张卡片就出去了

网友: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用吸盘,像贴片机的吸盘那样

网友:
杠杆原理  加位移传感器    纺织机械有在类似产品有使用

网友:
二楼机构最靠谱。口罩这种软材料都能一片片出

网友:
跟印刷机送纸器一样, 吸盘加上吹风分离, 有的还有静电消除

网友:
我觉得位移传感器可能适合你,你了解一下松下的位移传感器,看是不是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