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们,KEIL的RTX KERNEL选项选了保存不了是咋回事?

楼主(2023-06-06):
如题,我找了个例程,正点原子的LED例程,想加入RTX KERNEL,结果选这个选项后保存重新打开还是无操作系统的选项。

网友A: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keil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keil 试试

不是这里问题,试了很多次,应改是哪里要设置的,我等下把源码全发出来,可以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A:
工程文件有没有中文路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文件有没有中文路径呢

没有,我的另一个贴子有源码,可以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我的另一个贴子有源码,可以看看。

能够保存。keil V5.38,2022

楼主: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jIwMTA5fGVhNDFiNjkyfDE2ODYwNDM3NDF8MTI5NjUxNXw1NzgwMzgx
引用 网友A:
能够保存。keil V5.38,2022

别的都可以,用我的源码不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jIwMTA5fGVhNDFiNjkyfDE2ODYwNDM3NDF8MTI5NjUxNXw1 ...

用的就是你另一个帖子发出来的源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就是你另一个帖子发出来的源码。

谢谢,难道我姿势不对?

网友B:
用这个系统做过产品,开编译优化后会导致逻辑出错,不开优化用了FFT运算直接flash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系统做过产品,开编译优化后会导致逻辑出错,不开优化用了FFT运算直接flash爆炸 ...

不会吧,这么恐怖?是不是其它地方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就是你另一个帖子发出来的源码。

哥们,能否帮我改一下打包发过来看看?我的怎么试都不行,其它的都可以改,就这格地方改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们,能否帮我改一下打包发过来看看?我的怎么试都不行,其它的都可以改,就这格地方改不了。 ...

没有改动,就是那个地方选 RTX,然后保存、关闭工程、关闭 keil。然后打开keil、打开工程,那个选项没有变动。

网友B:
遇到这种诡异的问题直接找个工程模板移植一下就行了,不要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改动,就是那个地方选 RTX,然后保存、关闭工程、关闭 keil。然后打开keil、打开工程,那个选项没有 ...

好的,我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这种诡异的问题直接找个工程模板移植一下就行了,不要纠结

这个就是,试了几次,可能操作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