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做简单的应用可以直接并联增加电流吗?

楼主(2023-06-06):
现在要做一个简单的方波发生器,频率在100KHz左右,电压在100V以内,电流要达到1000A最大,这么大电流需要用到SIC了吧。
但是SIC没有用过,能不能用常用的MOS并联呢?

网友A:
可以,但栅极最好不要直接并联。每个使用独立的栅极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栅极最好不要直接并联。每个使用独立的栅极驱动。

栅极驱动有对应的芯片吗,驱动和MOS应该是配对的吧,想要100V,100A左右的MOS管和对应的驱动,有推荐吗,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栅极驱动有对应的芯片吗,驱动和MOS应该是配对的吧,想要100V,100A左右的MOS管和对应的驱动,有推荐吗, ...

处理100V需要200V的MOS,IRFP4668 200V 130A。

栅极驱动也许可以尝试4A及以上的那些,也许可以试试UCC27517,UCC27524什么的。(我没算啊,大概
但是我更倾向于使用另一对小一点的管子来推这个。

编辑补充:
另外不要用10个来凑1000,这个管子不能单个跑100A,因为你不会希望它上面有将近100W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处理100V需要200V的MOS,IRFP4668 200V 130A。

栅极驱动也许可以尝试4A及以上的那些,也许可以试试UCC27 ...

好的,谢谢,我使用20个,这样应该够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使用20个,这样应该够了吧

可以,散热需要猛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散热需要猛点……

好的好的 谢谢

网友:
低压大电流要用SIC?这是哪家代理商在给你们推?

网友B:
如果各个管子打开不同步,最新打开的管子瞬间大电流会不会烧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处理100V需要200V的MOS,IRFP4668 200V 130A。

栅极驱动也许可以尝试4A及以上的那些,也许可以试试UCC27 ...

考虑到100khz,这个指标。在加上1000A的电流。

这个说的“简单应用”,就算是50%左右的占空比,个人都觉得非常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考虑到100khz,这个指标。在加上1000A的电流。

这个说的“简单应用”,就算是50%左右的占空比,个人都觉 ...

是的,所以只能试试。实在不行,串电阻再并联,靠数量堆,可能不能要求波形了

网友D:
这样用能保证每只管的同步性吗,这么大电流先打开的会不会先爆,然后引起一串的爆炸

网友:
什么用途,这么猛

网友:
1000A 用200A的五个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各个管子打开不同步,最新打开的管子瞬间大电流会不会烧掉?

不会的 是正温度系数

网友:
可以的但是余量要留好,多搞几个管子,可以参考点焊机,或者直接买个点焊机的板子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0#detail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用能保证每只管的同步性吗,这么大电流先打开的会不会先爆,然后引起一串的爆炸 ...

有道理,mos要一致性要好。玩的时候建议带护目镜与防护手套,别崩到眼睛还有喷射的金属射流皮肤金属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