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富莱RTX教程移植的RTXstm32F103运行成功!!!

楼主(2023-06-06):
自己动手移植,用的是正点的LED例程,PROTEUS仿真成功,但是KEIL的OS仿真不行,原因是KEIL的加不上那个RTX KERNEL项,请高手指点,此例程特别简单,适合初学者学习,移植过程出了点问题,百度解决的,9个任务,一般够用了。

网友A:
rtx移植完占用多少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x移植完占用多少内存?

自己编译一下看看,没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亨

上边还有正点的代码,也有安富莱的,一看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