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 可以在Vscode下SDK开发吗?

楼主(2023-06-06):
ESP8266 可以在vscode下SDK开发吗? Arduino 开发虽然简单,但是对于快速IO驱动的有些事情还是不那么方便,也不灵活,Arduino都是一些个人爱好者的使用其开发一些小玩意。。。感觉还是SDK性能强劲,可虽然难度大点,但是可空性还是很强的。。不知道是否有人也在用Window环境下使用SDK的开发方式?

网友:
可以。

对 arduino 有误会?
据我所知 arduino 只是对 sdk 做了一级 C++ 封装,想要速度你 arduino 环境一样直接调 sdk-api.

网友A:
arduino 已经不再只有爱好者用来做小玩意的了,你多用点后就会觉得开发效率怎么这么高。以前写个程序可能要好几天的时间,用arduino 后可能半天就搞定了。
加上Vscode和PIO的加持,都不再是arduino IDE能比的了,轮子也多。
所以现在我用STM的片子的时候都不会再用MD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rduino 已经不再只有爱好者用来做小玩意的了,你多用点后就会觉得开发效率怎么这么高。以前写个程序可能要 ...

楼上的.那Adrunio 和  PYhton 呢? 那个开发会更加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那Adrunio 和  PYhton 呢? 那个开发会更加好点

同问  。。哪个更有前途,方向更正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那Adrunio 和  PYhton 呢? 那个开发会更加好点

我觉得不存在哪个更好,只有哪个对自己更合适,建议拿块板都玩一下,从坑里爬出来了,就知道哪个对自己更合适了。SDK没弄过,不知道难度,所以不做评论。
在弄ESP32的时候,Micropython玩了几次,觉得单纯的做IO,总线,网络操作都是很简单的,但是要连接一些外设(IC/LCD等)的话就觉得有点困难了,不知道去哪找轮子,总不能都自己写,后来就没接着弄了。再后来就开始玩了VScode+PIO +Arduino的组合了,虽然刚开始确实有不少问题,但摸了2年多了,基本都搞定了,参考以下帖子。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7225-1-1.html

像我最近2、3年做的东西对芯片成本都不敏感,都尽量往Arduino支持芯片型号上选,不过不会再选AVR的了,性能太差了。外设驱动就在PIO的Libraries上找,大部分都有,也支持很多MCU,类似u8g2、modus、wifi的轮子都是成熟的,拿来配置一下就用,搜不到的就去github搜,真找不到再自己写,这样的好处是搞定整体程序的框架便可以了,方便的很。

我觉得python是要学的,不过是做上位机开发,我现在也在学。我一直以来是用Labview的,虽然公司也买了正版,毕竟数量有限,逢年过节都被人讹一下也不好受,哪个公司只用一个软件,大家都懂的,搞得都变成惊弓之鸟了,始终还是要放弃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存在哪个更好,只有哪个对自己更合适,建议拿块板都玩一下,从坑里爬出来了,就知道哪个对自己更 ...

我觉得python是要学的,不过是做上位机开发

这个是不是比VB强太多

我只会一点VB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python是要学的,不过是做上位机开发

这个是不是比VB强太多

强不强不知道,就知道轮子多. 不过市面上的书大多都是办公自动化和数据分析的, 讲桌面应用的不多. 跟VB,C#没法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