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动叉车现在一般用什么电机

楼主(2023-06-06):
rt,有刷电机,还是无刷电机?

网友:
淘宝搜“电动叉车油泵电机”,好像都是有刷的电机,电流非常大的那种

网友A:
我这边全部都是有感无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全部都是有感无刷电机

有刷和有感无刷,请问哪个控制简单些

网友B:
有刷有感,我孤陋寡闻,没听说过。简单控制当然是有刷控制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刷有感,我孤陋寡闻,没听说过。简单控制当然是有刷控制简单。

请教下,有刷和无刷哪个后续维护成本更低?网上百度了下,有说有刷,也有说无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有刷和无刷哪个后续维护成本更低?网上百度了下,有说有刷,也有说无刷的 ...

都是质量的好的情况下,有刷维护成本会高一点,至少碳刷需要定期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