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家的SI2302靠谱啊?

楼主(2023-06-07):
SI2302 20V/3A,N沟道MOSFET;

价格便宜的5分钱左右,高的1~2毛钱;

给12V灯带做电子开关,用了好几年好多地方,都没问题; 只有一次,居然烧板了,影响太恶劣了,吓死了;
分析了半天也没找出原因,也没重现故障;
只要多加了保护电路,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请教各位大师,运用MOSFET做电子/电源软开关方面注意什么? 有没有靠谱的SI23xx系列厂家推荐? 多谢!!!

网友A:
会不会负载短路,负载短路,mos直接就烧了。之前我遇到过,以为是mos烧了,结果换了没多久还是烧,后来发现是那个负载有问题。

楼主:
原来的电路只有Q1 一个, 现在外围加了很多保护;

起火,大概率是Q1的DS击穿,短时间大电流产生高温; 但DS本身导通后压降很小,内阻最大80毫欧,要不也不会sot23封装能3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负载短路,负载短路,mos直接就烧了。之前我遇到过,以为是mos烧了,结果换了没多久还是烧,后来发现 ...

多谢!

灯带没有短路,更换了一块板后灯带是OK的。

楼主:
后来给DS加超过20V的电压,Q1损坏;
但产品只有12VDC供电, 只有Q1+灯带,没可能产生>20V的电压啊?!

现在被这种软开关搞怕了,有阴影了

网友:
供货渠道改变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来给DS加超过20V的电压,Q1损坏;
但产品只有12VDC供电, 只有Q1+灯带,没可能产生>20V的电压啊?!

你还是太年轻。。

你串根100米的线,示波器上看看开关波形就知道了。。估计运气好你能看到1000v的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后来给DS加超过20V的电压,Q1损坏;
但产品只有12VDC供电, 只有Q1+灯带,没可能产生>20V的电压啊?!

换40v的管子,20V的在12V余量不够,负载和线路有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太年轻。。

你串根100米的线,示波器上看看开关波形就知道了。。估计运气好你能看到1000v的电压。 ...

不懂,请大佬解惑,就2、3米长的RGB LED灯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40v的管子,20V的在12V余量不够,负载和线路有电感

事发后,后面改用SI2309,60V。

网友:
长线是一个电感,会导致高压脉冲。要2倍电压余量。

网友:
我看SI2302的SOA,Vds电压为12V的时候,Id对应电流也就0.1A左右,不知道这样分析对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事发后,后面改用SI2309,60V。

2309是P沟道,2308是N沟道60V,但是它不能使用3.3V可靠驱动,它的手册只保证4.5V以上的。
对于不需要高可靠的情况,可以在12v上使用30V的,可以尝试AO3400,SI2300,这俩导通电阻甚至比si2302还要小(以aosmd和vishay为准)。
然后12V的TVS可以改为16V的用单向的,减少漏电流导致鬼影的可能,另外作为12v输入有必要兼容14.4V输入。
为负载增加一个续流二极管更好,就像继电器驱动电路那样,快点的,不宜用1N4007这种,尤其是需要PWM的情况下。
如果这个mos与单片机在一个pcb上,没有经过连接器或危险路径的长线,栅极的3.3V的TVS或稳压管是没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309是P沟道,2308是N沟道60V,但是它不能使用3.3V可靠驱动,它的手册只保证4.5V以上的。
对于不需要高可 ...

多谢指点!

网友D:
也遇到这个问题,楼主改用60V的MOS有效果吗?我这因为电流不大改用三极管了,还是三极管皮实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也遇到这个问题,楼主改用60V的MOS有效果吗?我这因为电流不大改用三极管了,还是三极管皮实 ...

我也想问问,也是12V的灯带,批量就是有几例问题MOS的 gds的两两之间短路或万用表测量100欧左右电阻,查到一例是外力撞坏MOS的之外,其余损坏的无明显受伤痕迹。
耐压的mos 30V  G2304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遇到这个问题,楼主改用60V的MOS有效果吗?我这因为电流不大改用三极管了,还是三极管皮实 ...

没法复现故障,多年只出现了那么一例,但是后果很严重,那个客户不敢再用我们的产品了

所以就增加保护电路,MOSFET改60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问问,也是12V的灯带,批量就是有几例问题MOS的 gds的两两之间短路或万用表测量100欧左右电阻,查 ...

就是用MOSFET做软开关给2、3米长的灯带开关供12VDC的电; 只出现了一例。

但现在对MOSFET做软开关有点心理阴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用MOSFET做软开关给2、3米长的灯带开关供12VDC的电; 只出现了一例。

但现在对MOSFET做软开关有点心 ...

我也是有点怕怕咯,不如用SS8050 或者 b772之类的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