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很厚的三防漆,电气相连的两个IC引脚电阻0,对?

楼主(2023-06-07):
如题,没有三防漆使用经验,看网上喷的三防漆不贵,买了罐,觉得IC引脚这类不是水平的部分着漆少,就喷了数次,板子上很厚了,漆干后测量电气上相连的几个IC引脚间电阻,为零,对吗?这没三防意义吧?我的漆不好?没找到漆的成分,又买了罐维修佬三防喷漆,看看这个

编辑一下,我的意思是三防喷漆,板子上很厚了,但是IC引脚上三防漆的都流了,IC引脚没有三防漆覆盖,这样的三防漆有意义吗?

网友A:
电气相连的两个IC引脚电阻0 ,这难道不是再正常不过?这要是放在走进科学,能拍几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气相连的两个IC引脚电阻0 ,这难道不是再正常不过?这要是放在走进科学,能拍几集

楼主的意思是喷了三防漆没有把管脚完全覆盖住

网友:
引脚上有没有覆盖三防漆,肉眼都能看得到吧

网友:
买带荧光的三防漆,紫外灯一照就可以看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喷了三防漆没有把管脚完全覆盖住

我终于明白了,
他意思是要给引脚做一个绝缘层?
楼主,那么你是怎么测量阻值还是零的,是表笔使劲戳到管脚上?还是轻轻放在上面?

网友:
刷那种表面形成透明弹性的胶。

网友:
漆还不够厚,我的板子涂聚氨酯三防漆,味道淡,干燥时间比较久,干燥后有一定厚度。

网友C:
我的语文没读好?怎么看不明白了。

网友:
涂了三防漆的板子测量任何点都是不通的就像漆包线一样的完全绝缘,做维修测量时候需要用洗板水加超声波清洗干净后才可以正常维修

网友:
搭车问,手工刷的偶尔用一下,买什么类型品牌的三防漆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语文没读好?怎么看不明白了。

看我的回复,估计是我的那个意思。
他是想用漆覆盖引脚表面,但是意思是覆盖后测量原本是通的两个脚结果还是通的。
照理说就不应该通了,因为覆盖了三放弃 :)?

网友:
买硅基三防漆,流动性低,有厚度,刷或浸泡方式操作,效率比较低,有点浪费材料,但是可以保证贴片IC的腿都封住。再不成直接灌封胶吧,机器混胶填充,操作速度快,浪费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