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低压差的DC DC降压芯片方案?

楼主(2023-06-07):
输入电源电压约4.5-6.6v(因为是4节5号电池和USB双源供电的,考虑了电源电压波动),降到不少于3.5v(不超过4.5v,建议4.2v左右),用于4G模块的供电。

网友:
SY8089
Features
• Low RDS(ON) for internal switches
(top/bottom):110mΩ/80mΩ
• 2.7-5.5V input voltage range
• 2A continuous, 3A peak load current capability
• 1MHz switching frequency minimizes the external
components
• Internal softstart limits the inrush current
• Reliable short circuit protection:
 SY8089: Latch off protection
 SY8089A: Hic-cup mode protection
• Reliable over-voltage protection:
 SY8089: Latch off protection
 SY8089A: No latch off protection
• 100% dropout operation
• RoHS Compliant and Halogen Free
• Compact package: SOT23-5

网友:
看了下不符合,抱歉

网友:
直接用buckboost榨干吧
比如 TPS63070

网友:
sp1231  100%占空比的降压芯片。

网友:
mp2147 , 肯定可以,就是比较贵,8元左右;

网友A:
低压差DC DC效率不一定有LDO高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低压差DC DC效率不一定有LDO高呀

同疑惑,都低压差了,LDO不香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疑惑,都低压差了,LDO不香吗?

LDO输出电流低,效率比不上DCDC

网友:
引用 网友C:
LDO输出电流低,效率比不上DCDC

4.5-6.6V的电池输入,全程综合下来,LDO的效率并不比DC/DC低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