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低温方法制作的虾干样品成功!刚才买了1斤半活虾继续做实验(成品出来了,成本320元/斤)

楼主(2023-06-07):
这是我几天前制作的虾干。使用低温4摄氏度的方法制作,最大限度是保持了虾的原来风味。

看图。还没完全干透,但看到已经成功了。闻起来非常新鲜的虾味。这种虾干没有放任何添加剂,盐都没有放,所以,制作好之后只能急冻保存。

刚才到菜场买了1斤半的活虾,准备再做实验。

网友A:
是用风扇在冷藏室吹 那个方法制作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风扇在冷藏室吹 那个方法制作成功的?

是的。但这方法很慢,估计1星期才能完全干透。

楼主:
剥的这么干净,还没有制作,虾的重量已经剪掉一半了。

如果干了之后只有4分1,那么成本就是活虾的8倍。(虾含水量80%,加上制作成功后去掉了75%的水,因为不可能全部去掉)

40元一斤活虾的话,成本高达320元/斤。

这个价格直接失去商业价值。虽然成本摆着,但估计市场不能接受。

只能自己吃了,哈哈....

网友B:
这种生干的对虾,怎么烹调啊?我这边市场上基本都是煮熟了再晒的对虾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生干的对虾,怎么烹调啊?我这边市场上基本都是煮熟了再晒的对虾干。 ...

我对煮熟后的虾干没有兴趣,对使高温烘干的方法制作的虾干也没有兴趣,因为已经失去了虾原来的风味。

先泡水15分钟,沥干水,放入盐、油、味精、姜丝,蒸15分钟。上桌,开吃!

网友C:
这次弄之前先称下重量,以后可以随时称称看看脱水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次弄之前先称下重量,以后可以随时称称看看脱水效率

我买的1斤半,市场都称是准的。

到时称一下成品多少就知道了 。

昨天看到羊肚菌卖400元一斤觉得贵,没想到自己做的虾干如果要卖,也要400元一斤 。

当然,400元一斤的虾干,是绝无可能有人买的。

网友D:
批量制作是可以商业化的,因为原材料不贵。 抖音上巴掌那么大的虾干都有人买,接近10块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批量制作是可以商业化的,因为原材料不贵。 抖音上巴掌那么大的虾干都有人买,接近10块钱一个。 ...

除非使用死掉的冰冻虾。这种只有海虾。

淡水的活虾的成本低不了。我没有看过有大批量的冰冻淡水虾。

我们这边有人做养虾场,每年虾最便宜的时候就不卖,做虾干。这样可能可以降低一些成本。不过他们都是盐水煮熟后烘干的。

网友E:
寄生虫问题怎么解决?莫非这是海虾?

网友D:
可以试试直接冻干。找有冻干机的厂家试试
冻干机设备的干燥仓内进行真空冷冻干燥。预冻、升华干燥、解吸干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寄生虫问题怎么解决?莫非这是海虾?

不用解决。因为这不是生吃的,蒸熟后才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试试直接冻干。找有冻干机的厂家试试
冻干机设备的干燥仓内进行真空冷冻干燥。预冻、升华干燥、解吸干 ...

好机器!只能眼馋了。

冻干机工作在多少度?

低于零度会否破坏食物的口感?

另外,你这种叫冷干机,是将食物里面的水升华掉,食物的外观基本不变,但变得很轻(因为没有水分)。如果这样处理出来,仍然是一只圆圆的虾,吃起来估计已经完全不是虾干了。

楼主:
刚才将虾头去掉、虾壳剥掉 。

这个工作不知道有没有机器可以完成? 批量生产必须有机器剥壳啊。

楼主:
洗干净,晾干水分,准备放入冰箱。

新鲜的虾肉好诱人。

楼主:
1斤半的虾,正好放一层。

冰箱有4层,看来一次可以处理6斤鲜虾

网友F:
是不是冬天北方可以直接自己做?北方冬天太干燥了,不停喝水嘴唇都是干的裂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冬天北方可以直接自己做?北方冬天太干燥了,不停喝水嘴唇都是干的裂皮。 ...

这是个好方法,冬天直接做一整年的食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冬天北方可以直接自己做?北方冬天太干燥了,不停喝水嘴唇都是干的裂皮。 ...

是的,可以自己做。但你们北方没有这种活虾,有也是非常贵。

楼主:
现在才干了30%

网友G:
莫大这是活虾直接去皮吗,这个剥虾还是很费时间的,另外虾线怎么取,用牙签挑经常搞断一截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莫大这是活虾直接去皮吗,这个剥虾还是很费时间的,另外虾线怎么取,用牙签挑经常搞断一截在里面 ...

我上一个帖子有答案。

网友H:
放在不锈钢钢丝网会不会干得快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放在不锈钢钢丝网会不会干得快一点。

不会。

网友I:
这个应该是淡水养殖的南美白对虾吧,坐标上海,我们这边最便宜的时候20不到一斤的价格就还算可以,贵的时候50-60,可以便宜的时候来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应该是淡水养殖的南美白对虾吧,坐标上海,我们这边最便宜的时候20不到一斤的价格就还算可以,贵的时候 ...

要联系养虾场,才能有最好价格。

这虾正常的时候也要35到40。

楼主:
好了,成品出来了。

活虾是800克(1斤6两)。

低温方法制作成虾干成品,称重是100.6克。

也就是说,上面的只剩下1/8的估计非常正确。

按40元/斤活虾计算,制作出一斤成品成本是320元。

楼主:
成品我就装在一个小罐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