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可以两个系统独立一起启动吗?

楼主(2023-06-07):
昨天和一个做运动控制的厂商交流,他们的产品安装在x86电脑,占用一个cpu核心,占用部分ram和一个网口,运行他们的os,内部做好了运动控制相关的功能,通过网口实现ethercat,然后这个电脑的其余资源运行windows操作系统,后者通过调用前者的api实现运动控制。
用过电脑的我,只遇到过两种情况,1,双系统,开机选择启动某一个,另一个不运行,2,在某个系统运行虚拟机
没见过说两个系统分别运行的……请教大家,这是啥原理

网友A:
一个机箱里面放2套主板就行!

网友B:
两个系统都在虚拟机里面,然后虚拟局域网通讯

网友:
有硬件层的虚拟机系统啊,就是底层是虚拟机,在到虚拟机上运行WIN和LIUX和安卓都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个系统都在虚拟机里面,然后虚拟局域网通讯

运动讲究系统的实时性。虚拟机可能问题很多。

网友C:
unraid, 我曾在上面同时运行过WIN/MACOS/OPENWRT/DEBIAN,插了两张显卡对应两个系统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机箱里面放2套主板就行!

两套主板那就是两个电脑了,对方说一个cpu有四个核心,他们的运动控制系统占用一个核心,其余的核心给windows

楼主:
引用 网友C:
unraid, 我曾在上面同时运行过WIN/MACOS/OPENWRT/DEBIAN,插了两张显卡对应两个系统桌面。 ...

一定要独立显卡吗?我看对方的业绩宣传的ppt,整个就是一个工控小电脑,里面不可能有两个独立显卡

网友D:
可以的,我们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动讲究系统的实时性。虚拟机可能问题很多。

实时性是的,据说可以达到250us,独占一个核心一个网口实现ethercat,所以应该不是虚拟机,对方也说不是虚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我们就是这样的

能说一下底层原理吗?应该是通用技术吧,不是你们独创的吧

网友:
我记得倍福的软plc就是这样,搞一个核心跑plc系统

网友D:
cpu有四个核心,可以分配一个或两个

网友E:
楼主应该讲的是倍福吧?倍福的说法是和微软合作,独立占用CPU的一个核心,即使windows死机,运动控制仍然可以进行。

楼主:
而且还有一个限制条件,必须是x86的cpu,可能和这个独特的运行机理有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应该讲的是倍福吧?倍福的说法是和微软合作,独立占用CPU的一个核心,即使windows死机,运动控制仍然可 ...

倍福我不清楚,对方是国内某个公司,操作系统据说买的德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cpu有四个核心,可以分配一个或两个

啥技术呢?方便说一下吗?如果是你们专门独创的话那就太强了,不方便说也是可以理解的

网友:
有点类似linux 上的xenomai 技术,采用双内核机制的强实时扩展。

网友F:
是不是ESXI这种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ESXI这种东西

准确说是把实时应用部分编译进类RT-LINUX这样的系统了,然后再虚拟个WIN出来跑UI。

网友:
好像可以,以前开的贴片机就是两套OS

网友:
类似 ESXI 、 PVE ?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ESXI这种东西

是的,估计就是ESXI+RTLINUX+DPDK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的,估计就是ESXI+RTLINUX+DPDK

太高深了,看不懂了……

网友:
搜索一下如下关键词:
rtx   INtime  OnTime

网友:
VT-X实现的吧,最近在学习VT-X.  没搞懂使用VT-X后怎么运行自己的控制程序,难道是装一个linux系统,打实时补丁、还是就是没搞明白VT-Ct怎么操作网卡,网上都找不到资料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我们就是这样的

你们占用的核装了其他系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定要独立显卡吗?我看对方的业绩宣传的ppt,整个就是一个工控小电脑,里面不可能有两个独立显卡 ...

我用两个独立显卡是主板不带集显,为了双系统屏幕同时开才加的,你的应用情景不需要。

网友:
你说的倍福吧。

网友:
应该是没有并行运行两个系统的方案,下面几家的方案都是在windows里嵌入一个实时内核的,突破windows 1ms的限制,
INTime
Kithara RealTime
codesys
倍福

INTime ,有和LABVIEW EtherCAT库打包买的方式,价格最便宜,只要几千块。
倍福的上手应该最简单,大量的资料,现成的运行控制库,正版授权费据说很离谱,代理说还不如买他们的IPC,  但有破解的可以用,老版的twinCAT2,只能用在windows 32bit.

网友:
twincat3,只能在64位开启动VT—X的电脑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