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r设备的手柄定位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23-06-07):
昨天去修ipad,顺手试用了一下vr眼镜,vr到时没啥,有思想准备,但是手柄的定位精度稳定度都非常令人印象深刻,请问一般民用的vr手柄里面是如何进行空间定位的,是用mpu6050这样的mems六轴传感器还是别的什么高级东西?

补充一下问题,我用的是pico4,好像没有摄像头。感觉应该是惯性器件,但是惯性器件能有这么高精度吗

网友A:
VR头戴上有4个摄像头,应该是用摄像头定位的。

网友:
以前的HTC,还有现在很多游戏厅,都是要安装摄像头的,然后图像定位

网友:
VR游戏开始前,是要划分活动区域的。头戴上的摄像头会把空间划分成N*N的多个小方格。人的移动与手柄的活动都在这个小方格划分的空间内就可以定位,移动出了先前划分的方格空间就不能定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R头戴上有4个摄像头,应该是用摄像头定位的。

家用的,比如我用的是pico4,好像没有摄像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用的,比如我用的是pico4,好像没有摄像头

怎么可能没有摄像头?有很多摄像头的,你仔细找

网友B:
这类是不是军用作用更大,比如漆黑夜晚热成像高空侦查,战场指挥,无人机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类是不是军用作用更大,比如漆黑夜晚热成像高空侦查,战场指挥,无人机操作 ...

VR可以用做城市反恐战斗训练,也可以虚拟飞行器学习操作训练。

网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QKO-7LSMG4U-H5XdjJdJyA?pwd=1234
提取码:1234

VR中的游戏感觉与现实中没有什么分别,很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