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 NSI83085 485通信故障,帮忙看是硬件问题还假芯片

楼主(2023-06-07):
这个芯片,用了一年多了,以前一直没有问题,现在的货都是从在芯间买的,,而且问题很奇怪

奇怪现像
1.我电脑是自带COM口的,平时我是用无源232转485  可以正常通信,,客户那边自己的转换器,通信不上,反复寄了二次,我发现用USB转485,我用的是宇泰的UT890。。通信不上,没有数据返回
2.485主机部分,配我自己做的显示表,可以读取到数据,,,如果与信捷文本屏这类的,通信不上

我找我最早的从淘宝买的样品,换上,一切正常!  。。。我现在也搞不懂是芯片假的,还是哪出了问题,用CA-IS3082 这个芯片换上也是正常的。我现在只只能赶紧重新买芯片,工程量很大啊,我贴好了很多

RX有上拉,没画在这个位置,,芯片原理图是2483的,因为管脚兼容,直接用了

网友:
既然自己能重现故障,上示波器最直观

网友A:
把对端设备485的地和你83085的地连在一起试试

网友:
RX的上拉电阻是多少,波特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对端设备485的地和你83085的地连在一起试试

转换器的地和隔离后的地连起来,有通信,,,不做隔离,两个地连起来,也有通信了

如果是硬件有问题,那我更换以前的芯片,也是正常的,,。。搞不懂了

心慌啊,我一直觉的用电脑自带的232 口,测试比较稳定 给调试都 配的带COM口的电脑,,结果测试都没问题,万万没想到用转换器,现在它不工作 。。以前用ADM2483 不管配什么 。PLC还是文本,都 不会出问题,每次我都还挺有信心,不是我们的问题。。。
但是我觉的应该还是芯片问题吧,我换以前批次芯片的没问题,,现在重新买芯片,加急过来。。这批是在芯间买的。也不知道出去多少,唉

网友:
好像没有上拉电阻,这样能行吗?

网友:
直接上示波器看

网友:
各 485 节点之间的地要接在一起!
(如果用的是隔离芯片,则是 485 芯片靠总线侧的地)

网友:
按说这个芯片没有假货

网友:
AB没有上下拉就特别容易在实际现场中出问题。

网友B:
你用的232转485可能是有上下拉的,USB这款很可能没有,造成电平不确定了。

网友C:
一般正常的485是不自带上下拉的,但3082就自带了,因为它不是正常的485,加上上下拉应该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232转485可能是有上下拉的,USB这款很可能没有,造成电平不确定了。

恩,我继续测试

原来是用ADM2483的,不需要上下拉的。。。直接替换的。。以前的批次也是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正常的485是不自带上下拉的,但3082就自带了,因为它不是正常的485,加上上下拉应该就好 ...

恩,我继续测试

原来是用ADM2483的,不需要上下拉的  ,。直接替换的。用这种芯片一直没做上下拉,,。。其实正常的max485不加上下拉,也没事

这个芯片以前也在用,也都没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我继续测试

原来是用ADM2483的,不需要上下拉的  ,。直接替换的。用这种芯片一直没做上下拉,,。 ...

找个老批次芯片替换看看是否正常,如果老芯片正常,那么是新批次异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老批次芯片替换看看是否正常,如果老芯片正常,那么是新批次异常了 ...

老的正常,我有最早从淘宝买的样品,放上去就正常,我这个芯片 用了一年多,快二年了,要是出问题不会现在才发现 ,,客户早就叫了。。我先加上下拉电阻试试

国产我也不敢用了,ADM2483价格回归正常了,以前是涨价到30多,才用了国产。。重新用回2483

网友:
AB加上上下拉电阻5.1或者10k基本上都能够正常通信,,adm2483加不加都可以通信,其他得芯片就不一定了。。。

网友A:
是否需要在AB接上下拉,你在线路空闲时测一下A和B对地电压,如果两个都是接近某个值说明要加上下拉,如果一个A接近VCC B接近0V就不用
83085前两年用过,没发现你说的问题,可能我用的量不大,现在柜子里还有一堆(都是某宝买的,当年只有这个店能批量买到,那时纳芯微出这个型号没很久,应该没有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需要在AB接上下拉,你在线路空闲时测一下A和B对地电压,如果两个都是接近某个值说明要加上下拉,如果一 ...

恩,量了一下,两个值只有0.5V。。但我量ADM2483这种有上下拉的,也只有0.1V,  我看了二个批次的,有一个批次的就不行,,另外一个批次的也没有加上下拉,正常通信

确定是批次问题,,二个批次,一个都是正常的,一个就是不行。。。不能通信的那批。加了4.7K上下拉电阻,,确实通信上了

这种无源的232转485可能是有这二个电阻,所以我这一直没发现这个问题,如果客户主机上也有,也能正常使用。我因为正好要配OP320文本屏,发现通信不上。吓的我昨天晚上一夜没睡好

网友E:
示波器看波形啊,D5  D6   D8感觉有点问题啊,应该用双向TVS

楼主:
引用 网友E:
示波器看波形啊,D5  D6   D8感觉有点问题啊,应该用双向TVS

实际用的是双向,写了6.8CA。现在问题就是这批货,没有内置了上下拉电阻 。以前的批次应该是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量了一下,两个值只有0.5V。。但我量ADM2483这种有上下拉的,也只有0.1V,  我看了二个批次的,有一 ...

最好都加上下拉电阻,如果主机和从机都是自己设计的,主机上加就可以,如果自己设计适配别人家的,最好给自己加一套上下拉,哪怕100K也行(如果自己只有一个终端,用10K或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都加上下拉电阻,如果主机和从机都是自己设计的,主机上加就可以,如果自己设计适配别人家的,最好给 ...

电路板当是用ADM2483的,这个芯片内置了 ,所以一直没有加的,。这类的芯片一般都内置了的,,,像用普通485芯片,肯定都是加的。。这芯片还是7.8,,现在ADM2483 也才8块钱,完全没必要用国产了,

现在测出,A不用接上拉,B只要接个下拉就可以了通信了,不知道是不是内置少了一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量了一下,两个值只有0.5V。。但我量ADM2483这种有上下拉的,也只有0.1V,  我看了二个批次的,有一 ...

还好啦,加个上下拉能解决问题;

找个小工,贴片就近飞线上下拉电阻,也没多大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好啦,加个上下拉能解决问题;

找个小工,贴片就近飞线上下拉电阻,也没多大事 ...

没出去的都不怕,我就是担心出去的货,,可能我们的转换器是有上下拉电阻的,所以没发现这个问题。。今天和在芯间老板在查这批货,这个批次。还是去年的货,最近正好用的是剩下的一点。出去一年了,应该都没什么问题
。。手里的没出去的,在TVS管旁边 加焊了一个直插电阻 ,难看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