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消防类的坛友吗?感烟器总线是公开的吗?

楼主(2023-06-07):
我们想测试感烟器,但现在每个品牌感烟器都需要接入各自的主机。否则感烟器无法正常工作。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案可以兼容各品牌感烟器的产品。。类似海湾,其实它单个的报警延时其实蛮长的。

请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非公开的,你可以自己抓包破解。消防要求报警延迟貌似40S内,因为早期的消防主机是轮询工作机制的,总线上所有的设备都要轮循一边才行,所以慢。如果你只做单个设备报警很快的。我们支持了海湾、利达、青鸟、泰和安四家的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公开的,你可以自己抓包破解。消防要求报警延迟貌似40S内,因为早期的消防主机是轮询工作机制的,总线上 ...

你们做什么产品呢?看看有没有机会合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们做什么产品呢?看看有没有机会合作。

我们做智慧消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做智慧消防的

V: lypinggan  交个朋友

网友B:
不光是协议是私有,总线也有好几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V: lypinggan  交个朋友

用户不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光是协议是私有,总线也有好几种

物理上都是二总线的,电平标准不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做智慧消防的

设了隐私,可以了!

网友:
总线式的有点难度,非总线的很好办,但两者都基本相当于电流环。

网友:
有个 抖音上的博主,叫fire的还是孙老师的,拆解分析了几个消防电路,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非公开的,你可以自己抓包破解。消防要求报警延迟貌似40S内,因为早期的消防主机是轮询工作机制的,总线上 ...

请教一下现在都采用什么机制能够保证报警延迟在40S内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现在都采用什么机制能够保证报警延迟在40S内

以海湾为例,他早期的机型是主机按照顺序逐个轮询总线上的烟感设备,烟感监测到烟雾报警后,只有当主机轮询到该烟感的时候,该烟感才会发出一个脉冲响应,这个响应就是一个单一的脉冲,表明设备报警了。后期的机型是烟感如果监测到烟雾报警后,可以在任意一个设备轮询结束后就发出报警响应,这个响应跟之前老机型的不同,不是一个单一脉冲,而是一串波形,其中包含了报警设备的地址,这样主机就可以直接知道某个设备报警了,而不需要轮询到该设备的时候才知道。大概是这样的,因为时间太久了,有些细节记的不是那么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做智慧消防的

怎么联系?论坛名及我VX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海湾为例,他早期的机型是主机按照顺序逐个轮询总线上的烟感设备,烟感监测到烟雾报警后,只有当主机轮 ...

哦,就相当于是在每个设备的轮询结束后,在下一个设备轮询开始之前的空闲时间,这个时候总线是空闲的,报警的设备主动告诉主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哦,就相当于是在每个设备的轮询结束后,在下一个设备轮询开始之前的空闲时间,这个时候总线是空闲的,报 ...

是这样的,海湾是这样的,他是为了兼容历史的设备才这么搞的。一些新兴的厂家,没有历史包袱的,做起来就更容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海湾是这样的,他是为了兼容历史的设备才这么搞的。一些新兴的厂家,没有历史包袱的,做起来就 ...

那主动上报报警除了海湾的这种方式, 其它新兴厂家采用的不同方式是怎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主动上报报警除了海湾的这种方式, 其它新兴厂家采用的不同方式是怎样的呢? ...

当时小厂的就是看了看,没仔细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