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们,STM32带BSP库和不带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06-07):
如题:看到很多例程带BSP,不太理解此库的意义。

网友A:
换芯片时候,上层代码能重复利用。
多人合作时候,有人负责应用层,有人负责中间层,工作也比较容易分工。

不过我都是自己一个人写的,很少去做这么规范的事情

网友B:
适配外设驱动啊,例如485_send 调用 uart_se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芯片时候,上层代码能重复利用。
多人合作时候,有人负责应用层,有人负责中间层,工作也比较容易分工。

谢谢,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适配外设驱动啊,例如485_send 调用 uart_send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