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薄膜上印刷电路,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3-06-08):
这种在塑料薄膜上印刷的电路是什么工艺,原理是什么,电容触摸吗?主要用在哪里? 我要怎么测试他的好坏?,求助大家。

网友:
印刷导电银浆,广泛应用于薄膜开关吧。

网友:
薄膜电脑键盘,触摸亚克力按键,用的导电银浆涂料直接万用表测量通断就可以了。可以买导电银浆笔玩玩自己在画电路

楼主:
万用表测下来有几k的电阻,应该是电容触摸开关

网友A:
低端的用碳膜,中端的用银浆,高端的用IT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端的用碳膜,中端的用银浆,高端的用ITO。

产线上这种薄膜电路怎么测试?,探针貌似效果不好,接触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产线上这种薄膜电路怎么测试?,探针貌似效果不好,接触不好

可以用平头或者圆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平头或者圆头的。

谢啦,问下,万用表量线路阻值几百欧,几千欧,是为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啦,问下,万用表量线路阻值几百欧,几千欧,是为啥,

就是那么大阻值的,难道你还想跑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那么大阻值的,难道你还想跑大电流?

谢谢啦,你懂得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