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靠谱稳定的LORA通信模块吗?

楼主(2023-06-08):
通信量不是很大,1个主机查询十几个从机,在不在线。

网友A:
Semtech国内的代理是利尔达,他们家有基于Semtech平台的Lora模块,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mtech国内的代理是利尔达,他们家有基于Semtech平台的Lora模块,还可以

兄弟实际用过,并测试过吗?LORA模块各家的宣传页挺精美,实际用的时候一出问题,能把人急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实际用过,并测试过吗?LORA模块各家的宣传页挺精美,实际用的时候一出问题,能把人急死。 ...

没用过,我们都是自己做的。只是看过他们模块的介绍和测试报告,看着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我们都是自己做的。只是看过他们模块的介绍和测试报告,看着还行 ...

你们直接MCU驱动LORA芯片?效果怎么样?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网友:
ZLG有款集成LoRa的MCU,使用过。还行,不过得熟悉它那个软件框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直接MCU驱动LORA芯片?效果怎么样?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如果第一次做
许多坑要进
研发人员技术好
自己搞效果会比市场上现有产品好得多
周期稍长一些了
量大今后很有利润空间

网友:
楼主是搞Lora透传还是LoraWAN?
想要通信距离,芯片输出部分阻抗匹配电路很重要,最好有台矢网辅助调试

网友:
走Lora标准协议还是自己协议?我们走自己协议,15分钟抄一次,都稳定,除非距离远,要穿几堵墙,存在信号盲点

网友:
你这个场景不需要lorawan,自己定个私有协议就行,这样开发简单。没经验不建议自己用芯片做,直接上lora模组就行,我们用安信可的模组效果不错。如果没啥开发能力也可以用串口透传的lora模块,这样就没啥压力了、

网友B:
亿佰特的不错,RF参数调得好,现场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亿佰特的不错,RF参数调得好,现场没有出过问题

易佰特的低温性能不行,-15度,接收不到数据,我反复复现过很多次,关键他们还承认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易佰特的低温性能不行,-15度,接收不到数据,我反复复现过很多次,关键他们还承认有问题。 ...

是LORA还是433MHz的FSK?用过FSK的出过这个问题,LORA还没有发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易佰特的低温性能不行,-15度,接收不到数据,我反复复现过很多次,关键他们还承认有问题。 ...

用的易佰特哪个模块呢?
-15℃并不是多么低温啊,易佰特也就用了点阻容啥的,芯片用升特的,不应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LORA还是433MHz的FSK?用过FSK的出过这个问题,LORA还没有发现。

应该是433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的易佰特哪个模块呢?
-15℃并不是多么低温啊,易佰特也就用了点阻容啥的,芯片用升特的,不应该啊。 ...

有个串口转433的模块,里面是cc1301好像,记不太清了,那个晶振应该不是低温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亿佰特的不错,RF参数调得好,现场没有出过问题

故障率极高....你的量太小了,我后来全部APC340...安美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故障率极高....你的量太小了,我后来全部APC340...安美通

极高是多高?我的量大概是10k/月,环境温度-20~60,静止采集PT100温度数据,没有出现过通讯故障。不知道你们的量是多少?怎么有极高的故障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极高是多高?我的量大概是10k/月,环境温度-20~60,静止采集PT100温度数据,没有出现过通讯故障。不知道 ...

油田工业行业....冬季低温-20....信号也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故障率极高....你的量太小了,我后来全部APC340...安美通

专业,APC、HAC 这两家老牌的模块质量很好,从IA4421 开始做模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故障率极高....你的量太小了,我后来全部APC340...安美通

APC340,某宝上的看上去像是仿的,没有找到官方店铺。

而且这个模块要一百来块钱这么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们直接MCU驱动LORA芯片?效果怎么样?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我们使用的是MCU+Lora芯片,效果还可以,性能基本都能满足要求。主要看你们的场景和对产品定义,不同的产品定义设计思路都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使用的是MCU+Lora芯片,效果还可以,性能基本都能满足要求。主要看你们的场景和对产品定义,不同的产 ...

有具体厂家的芯片型号可以提供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具体厂家的芯片型号可以提供吗,谢谢

就是Semtech的LLCC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