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关注过USB转SPI,SPI可以工作在slave模式的芯片?

楼主(2023-06-08):
哪位关注过USB转SPI,SPI可以工作在slave模式的芯片? master模式但是可以有转换ready状态输入也行。
最好是通用芯片,目前看了MAX3421(资料比较少),CP2130(停产了),HT42B533(停产了)
谢谢。

网友A:
南京沁恒 CH9343 ,手册上支持从机模式的,不过没这么用过,只用过主机模式。咨询一下他们的技术呗~

网友:
单片机自己写一个

网友:
我做的USBspi模块都是自己用单片机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南京沁恒 CH9343 ,手册上支持从机模式的,不过没这么用过,只用过主机模式。咨询一下他们的技术呗~ ...

谢谢,CH9343 初看是支持SPI主从模式,但看datasheet 描述是 安卓系统的桥接IC,不知道是否可用于windows

网友:
我记得有验证样板,加个技术支持问一下呗!只在Linux下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