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出厂的ubuntu嵌入式设备有没有可能变砖?

楼主(2023-06-08):
RT
提问的原因:要不要留TF卡刷机接口? ,考虑售后维护(TF卡升级是对操作人员要求最低,最傻瓜的刷机/升级方式,不用公司售后人员去现场);
因为现在升级固件的TF卡接口引脚被我挪作他用了(引脚复用冲突);

平台:瑞芯微RK3568;
原计划:
1、空白无固件新机出厂:用MaskROM模式USB口烧写固件;
2、出厂后的设备固件升级:U盘本地升级; FTP远程升级;

问题:出厂的设备,长期运行过程中ubuntu系统会坏掉无法启动吗? 运行过程中底层uboot会坏掉无法启动吗?

如果出厂设备有ubuntu或者uboot二者之一坏掉的情况,要留TF卡升级接口,否则就不留TF卡升级接口,用U盘或者FTP升级方式;

因为没这方面经验,请教各位高手,多谢!!!

网友:
20年前遇到过误开启了log功能,磁盘写满了就无法启动了~

楼主:
出厂ubuntu设备只跑自己的app,不会让客户在上面安装软件/app的。

网友:
如果 文件系统是只读属性的话。 不用留tf接口

网友A:
用过一些厂家的rk平板,救砖都是提供img,rkdevtool用usb线刷

网友B:
留什么TF口啊!都成砖了还不回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留什么TF口啊!都成砖了还不回厂.

可是TF升级可以把砖头变回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一些厂家的rk平板,救砖都是提供img,rkdevtool用usb线刷

我不知道这类ubuntu设备在外面长期运行变砖的情况多不多? ubuntu或者uboot挂掉的概率多少?

按我的想法,出厂调试好了,只运行自己的软件app,没有系统挂掉启动不了或者变砖的可能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TF升级可以把砖头变回来啊

我是说:成砖了肯定要返厂维修了啦,开壳生产流程走一遍,肯定能救砖的啦。何必要客户去折腾救砖呢。记得要留进入MaskROM的短接点。

网友C:
Ubuntu刷ext4文件系统,你的设备写操作多不多,异常掉电小概率变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一些厂家的rk平板,救砖都是提供img,rkdevtool用usb线刷

消费电子厂家,给个img让消费者自己折腾,厂家不用花费;

工业产品,USB刷机要进入maskrom或者loader模式,还要上电顺序和按键,电脑,USB线, 客户水平不一,大概率不愿意自己搞;
如果给寄个TF卡,让他插上重新上电,应该是最简单傻瓜的方式了。
寄个TF卡,总比售后服务人员出差去现场花费要少很多,现在生意难做,设计产品前要考虑很多售后的事;

只是我现在把TF0口,用做UART6了,SDMMC2口用作TF卡(无升级功能,只有读写数据功能)。
不知道现场情况,要不要留下固件升级接口TF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成砖了肯定要返厂维修了啦,开壳生产流程走一遍,肯定能救砖的啦。何必要客户去折腾救砖呢。记得 ...

多谢!

TF卡能解决ubuntu操作系统挂掉,或者uboot挂掉的情况吧? 只需要插卡,设备重新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Ubuntu刷ext4文件系统,你的设备写操作多不多,异常掉电小概率变砖

多谢!

网友D:
瑞星微的芯片升级很方便,预留maskrom按钮与usb升级接口就可以了。
根据接触的大量3288,3369,3399广告机板子,固件丢失变砖的微乎其微,只要emmc用优质mlc还有根据使用时候的写入量预留的emmc空余空间足够寿命很长的

瑞星微的soc不怕丢失uboot因为有maskr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瑞星微的芯片升级很方便,预留maskrom按钮与usb升级接口就可以了。
根据接触的大量3288,3369,3399广告机板 ...

多谢!

网友:
不知道,但大量写入时,emmc会有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