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蚂蚁板的锂电池均衡仪,2串均衡弱的维修

楼主(2023-06-08):
在微信电摩电池群里,一千多大洋买的二手 24串10A锂电池均衡仪,使用后发现第2串不能正常均衡,2串指示LED不亮,拆下来进行维修。
查到故障原因是功率板的上下之间,二极管的管脚没联通上下板。

网友A:
这个均衡仪是被动式的,为什么不买个主动式的呢?

网友B:
打开才是原形毕露

楼主:
蚂蚁版的均衡逻辑是单数均衡放电(或双数均衡放电,单双轮流),对各串电压比较乱的锂电池均衡时效相对较高(最多时可以同时均衡一半的电芯)。
只接触过一款主动均衡的保护板,他的均衡逻辑是,用整组电池的电量补充最低的那串电池(同一时间只对一串电池进行补电)。

网友:
外面放个大屏,里面工艺叫一坨屎

楼主:
听朋友说,见过一种新能源锂电池均衡仪,工具柜那么大吧,价格要万多两万块,他的均衡逻辑是 先取最高电压那串电量,去补最底那串电池,进行到电池压差较少时,就切换到各串放电均衡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均衡仪是被动式的,为什么不买个主动式的呢?

这个也可以主动均衡,触摸屏点 自动均衡就行,这个均衡仪原理是放电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才是原形毕露

听说是个人定制的东西,安装结构是比较差的,全手工改装制作?,还没有到产品化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是个人定制的东西,安装结构是比较差的,全手工改装制作?,还没有到产品化吧。 ...

浙江某柳树市场的小作坊做的吗
乍一看是穿越到八十年代电子市场去拆机

网友:
我喜欢能量转移的均衡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