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DK里浮点运算的问题

楼主(2023-06-08):
在一个包含加、减、乘、除的计算中,有整形数据,也有带小数点的浮点型数据参与运算,那么是否需要将每个整形都写成 xxx.0f这样的形式;

例如:

float a = 0.0f;

a = asin(254/(2000/1.2*cos(12.3/45.678)))*12.34567+11.5;

是否非得写成如下形式:

a = asin(254.0f/(2000.0f/1.2f*cos(12.3f/45.678f)))*12.34567f+11.5f;

网友:
按我理解,两个int相乘,结果不会丢失精度,所以不需要写成xxx.0f

网友A:
但如果是2个int做除法,如果不把其中一个写成xxx.0f   就会丢失精度。

所以只需要在做除法的时候注意一下就行了,必须有一个数强调为浮点。

网友:
比如 123/456

你也可以写成 (float)123/4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如果是2个int做除法,如果不把其中一个写成xxx.0f   就会丢失精度。

所以只需要在做除法的时候注意一下 ...

奥,也就是只要有一个写成 xx.xxf形式就行了,不用每个都写

网友:
引用 楼主:
奥,也就是只要有一个写成 xx.xxf形式就行了,不用每个都写

为讲求效率,把常量写在一起才是王道:

a = asin( (254*1.2/2000) / cos(12.3/45.678) )*12.34567 +11.5;

至于精度,你需要自己去确认一遍:

1. 不包含 int / int 除不尽这样的运算;
2. 不包含 int * int 会溢出这样的运算;
3. 不包含 unsigned +-*/ signed 这样的运算

其余无所谓,早晚都要升格到 float/double 进行运算。

网友:
浮点数后面不加 f 默认会当成 double,开销比 float 大,gcc 是这样,可以增加一个编译参数,报告所有隐含转换成 double 来计算的地方,排查性能问题

网友B:
加f就是避免升格为double类型,省点空间和时间。对于目前M4内核来讲,影响不是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f就是避免升格为double类型,省点空间和时间。对于目前M4内核来讲,影响不是太大。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