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连接设备wifi给设备OTA,但是需要从服务器下载bin文件

楼主(2023-06-09):
手机连接上设备wifi就上不了外网,下不了文件,怎么让手机连接设备wifi时候下载文件?

另一思路先让用户先下载文件,再去连接设备wifi,但这多了个步骤。

网友:
手机蓝牙连接设备?

网友:
不是有4G吗

网友:
设备只有wifi没有4G? 浏览器上传呗. 早年家用路由器就这样子, 人家可是自己有WAN呢
路由器也是这几年才开始给直接云端更新固件了.

网友:
楼主想要的是,手机wifi连接设备时,手机仍然可以通过4G上网。

网友:
ios 可以
android 默认不行,wifi 和 移动网路 同一时间只能连通一个

网友:
设备wifi切换为从机模式,这样直接连接手机开的wifi热点就可以设备联网与服务器通讯,直接设备上点击升级操作不行吗。如果不能切换那手机上开ftp或者smb服务,然后把升级文件放在特定目录,设备每次连接wifi就搜索ftp目录中的特定文件

网友A:
设备特定连一个ssid,
升级时,手机开热点 名称就是这个ssid.
待设备连上后,再升级。

也是个办法,我们是在产品出厂测试时用的,顺便检测设备wifi性能,并烧录设备序号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特定连一个ssid,
升级时,手机开热点 名称就是这个ssid.
待设备连上后,再升级。

这个可以

网友B:
我 Android 手机连接 Insta360 Go2 的 WiFi 热点时,发现它不会影响我手机上网,不知道是用的什么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 Android 手机连接 Insta360 Go2 的 WiFi 热点时,发现它不会影响我手机上网,不知道是用的什么方法

安卓手机好像都可以,wifi设置里有一个是“切换至移动数据”打开就行了,当wifi不能用或者网络连接慢的时候可以自动切换到移动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安卓手机好像都可以,wifi设置里有一个是“切换至移动数据”打开就行了,当wifi不能用或者网络连接慢的时 ...

不行,自动切换到移动网路后,已连接的wifi就不能访问了

Android 上,需要写 app 才能实现访问无网设备wifi的同时,也能访问移动网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