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P8(150MIL)封装和WSON8(6*5)封装的贴片工艺一样么

楼主(2023-06-09):
rt,路过的大神指导下。两个封装手工焊的话,是可以直接替换的。

网友:
不同,不一样

网友A:
焊盘都不一样,可以使用兼容悍盘。smt焊接工艺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都不一样,可以使用兼容悍盘。smt焊接工艺不变

SOP8(150MIL)封装和WSON8(6*5)封装,这个两个焊盘基本一致,只是一个在肚皮下面,一个伸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