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的STM32板子上电无法启动,通过手动复位可以启动

楼主(2023-06-09):
硬件小白想请教一下自己画的板子有以下几个问题:
1. 上电时,芯片不能工作,必须通过RESET才能工作;
2. 运行过程中,也会进行卡死,感觉是芯片复位,像是进入第一次情况,然后必须手动复位;
不确定是电源部分还是复位部分还是晶振部分设计问题,大神帮忙分析。

楼主:
原理图图片

网友A:
0R电阻或者直接一坨锡。

应该就能药到病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0R电阻或者直接一坨锡。

应该就能药到病除。

刚拆了10R,短路R8,上电还是无法直接启动

网友A:
C23 看看是不是虚焊了。

如果不是,你还是先看看是不是程序导致的死机。

网友B:
对布线那么自信,不看看走线?

有示波器的话看看 3.3v 电源轨,感觉 8266 可能有点带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布线那么自信,不看看走线?

有示波器的话看看 3.3v 电源轨,感觉 8266 可能有点带不动 ...

PCB感觉有点拿不出手,当然能够指点一二也是非常荣幸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布线那么自信,不看看走线?

有示波器的话看看 3.3v 电源轨,感觉 8266 可能有点带不动 ...

8266没工作的情况下实测电流40m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C23 看看是不是虚焊了。

如果不是,你还是先看看是不是程序导致的死机。

刚刚试了一个最小闪灯工程,的确每次上电都是可以工作的,这样的话大概率就是程序跑飞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PCB感觉有点拿不出手,当然能够指点一二也是非常荣幸哈

着重检查 RST,发现一个可能的问题:

RST 回路的下拉电容 C23(用于上电复位+抗干扰)距离 CPU 太远,这条 RESET 线如果被 IO 干扰的话,可能传入 CPU 复位。

建议在复位线距离 CPU 最近的那个过孔位置,对地加一个 104 电容,再行尝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试了一个最小闪灯工程,的确每次上电都是可以工作的,这样的话大概率就是程序跑飞了。 ...

你换个程序,让 RESET 下边经过的那些 IO 都同步翻转(相当于所有寄生电容一起干扰),看还跑步跑的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着重检查 RST,发现一个可能的问题:

RST 回路的下拉电容 C23(用于上电复位+抗干扰)距离 CPU 太远,这 ...

好的,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换个程序,让 RESET 下边经过的那些 IO 都同步翻转(相当于所有寄生电容一起干扰),看还跑步跑的动 ...

好的,我压力测试一下,是不是RESET被途径IO干扰导致

网友C:
之前遇到过初始化时要操作flash,上电阶段电压还没稳定就复位完,冷启动时程序跑飞

总之可以先开个看门狗先试试有没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遇到过初始化时要操作flash,上电阶段电压还没稳定就复位完,冷启动时程序跑飞

总之可以先开个看门狗 ...

你的情况是不是只要把flash操作往后一点应该可以避开升压阶段了吧,不过开个看门狗保险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换个程序,让 RESET 下边经过的那些 IO 都同步翻转(相当于所有寄生电容一起干扰),看还跑步跑的动 ...

测试下来发现跟途径的UART5有关,开了UART5程序就跑不起来,老是复位,然后我把RESET中间那段线都割开,然后从下面飞线到上面的过孔,并且也加了104电容,但是还是一直复位。

网友A:
还是5L的看法: 程序导致硬件错误死机了。

STM32这种东西,无论板子画的多烂,都不至于复位都复位不清楚。

网友A:
另外提示一下楼主,你这颗MCU是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国产翻新打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测试下来发现跟途径的UART5有关,开了UART5程序就跑不起来,老是复位,然后我把RESET中间那段线都割开, ...

。。。ls的意思是,你切了线,在芯片管脚旁边就近接个电容到地,不是叫你飞根线过去。。不想调莫名其妙的bug,复位就要尽可能靠近芯片,线尽量短,就近接电容到地,且远离干扰。我们一般退耦/复位电容不超过3mm。

楼主:
引用 网友D:
。。。ls的意思是,你切了线,在芯片管脚旁边就近接个电容到地,不是叫你飞根线过去。。不想调莫名其妙的 ...

上面已经在RESET引脚附近加了一颗104,飞线是我想看看会不会有一定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提示一下楼主,你这颗MCU是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国产翻新打磨的。

大概率是的,淘宝低价买的,后面再买点全新对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5L的看法: 程序导致硬件错误死机了。

STM32这种东西,无论板子画的多烂,都不至于复位都复位不清楚。 ...

程序缩小范围测试了,跟uart5相关,具体是这两条通讯线影响到复位线还是uart5内部有程序问题,我今天再分享看看,谢谢各位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概率是的,淘宝低价买的,后面再买点全新对比下

在开发阶段:1-至少两块电路板。2-元器件务必全部原装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开发阶段:1-至少两块电路板。2-元器件务必全部原装正品。

想着也是学习玩玩的,应该不会有这种稀奇古怪的问题吧 ,不过主芯片的确用原装靠谱点,从嘉立创买了一些,到时候对比看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测试下来发现跟途径的UART5有关,开了UART5程序就跑不起来,老是复位,然后我把RESET中间那段线都割开, ...

是不是UART有中断打开后没有处理?

网友:
遇到过翻新的mcu各种不稳定,换原装的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下来发现跟途径的UART5有关,开了UART5程序就跑不起来,老是复位,然后我把RESET中间那段线都割开, ...

是不是 usart 进入中断了.  然后还开了看门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UART有中断打开后没有处理?

bingo!!!

楼主:
终于找到问题了,在众莫友的大力分析下,发现最终问题是UART5串口开了空闲中断(这路串口是作为printf用的,其实用不着),中断函数又没有清空闲标志,导致一直进去handle。
最后感谢阿莫的大佬,卡了我好几天的问题,一个晚上就找到了软硬件上存在的缺陷!

网友:
为lz点赞。mcu相关问题就是这样debug解决的

楼主:
智能小车调试了几天,还发现几点问题,请大佬帮忙再看看,
1. 实测过程中,发现AMS1117-5.0温度挺高,不知道是散热没做好还是工作电流偏大;
2. 板子经常容易烧芯片,几次通过R4换成万用表想看实际电流时,莫名就会烧芯片,12V、5v、3.3V都跟GND短路了,是不是硬件设计上还有缺陷,或者有什么办法可以保护一下;
等待回复....

网友G:
你这个8266 1117肯定顶不住,  用DCDC降压,烧芯片的几个原因  1、3.3V纹波过大,超过芯片极限电压   2、口线驱动电流或者电压过大烧芯片    建议稳压出来都接上TVS二极管,    先查看烧的是哪些芯片,不知道你这板子上接了哪些东西,或者烧芯片的时候是出于什么过程概率最大

网友H:
引用 楼主:
智能小车调试了几天,还发现几点问题,请大佬帮忙再看看,
1. 实测过程中,发现AMS1117-5.0温度挺高,不知 ...

算下功耗,看是不是要加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8266 1117肯定顶不住,  用DCDC降压,烧芯片的几个原因  1、3.3V纹波过大,超过芯片极限电压   2、口 ...

最新的板子没有加8266,12V转5V,只给蜂鸣器供电,5V转3.3V给芯片、超声波、舵机,也没啥大功率硬件,唯一比较耗电的只有LN298马达驱动板,但是这个是12V直供的,跟1117没有关联。
另外两次出现问题好像都是串万用表测电流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H:
算下功耗,看是不是要加散热片

实测过就四五十毫安,担心ESP8266功耗大,特意没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