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建房查漏电,指针万用表比数字表优势明显。

楼主(2023-06-10):
遇到自建房的漏电保护器偶发跳闸,我用了2块不同型号的数字万用表测量线路对地的电阻,读数都无法稳定,跳来跳去,或者每次测都不同,更离谱的是交换红黑表笔测量读数又不同。
于是又专门买了块指针万用表,电阻x10k档指针摆动非常明显,测出来对地电阻大约200KΩ。非常轻松就找到漏电线路。
哪块表就不说了,避免广告嫌疑。手头这块指针表的特殊之处在于x10k档位用了12v升压电路,开路电压在12V,其它档位开路电压只有3V左右。
而数字表的开路电压才0.几V,这是明显的不同。

网友A:
那个城阳电工,用的就是指针表。

网友:
数字表是实时采样,受TH时间速率限制,采集交流电等等存在频率黑洞。且阻抗普遍较大,非常容易被外部电源/电路干扰。指针表是电流模拟积分,稳定性肯定要好,但是精度普遍很差(不说别的,那个指针距表盘那么远,读数起码要误差半个格,而高端数字表精度能做到6个9)。

网友B:
目前还有一块南京mf47在手,指针表测量有高压脉冲电路不容易损坏

网友:
我们车间里用的最频繁的是指针表

网友:
我搞维修,一千多的数字表都扔半边吃灰,一直用mf47指针表

网友C:
电工的话,指针表比数字表的优点太多了。 不过测漏电的话,兆欧表更可靠,电压高

网友:
哈哈  肯定是南京科华 MF47 红字 一定要是外磁式的才好用。测电容压降和电压抖动那些很直观。内磁的都不好用,那指定跳起来太没有缓冲了 ,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工的话,指针表比数字表的优点太多了。 不过测漏电的话,兆欧表更可靠,电压高 ...

测漏电确实兆欧表更好,但我不是专职电工,漏电只是这下测一次,专门买个兆欧表肯定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还有一块南京mf47在手,指针表测量有高压脉冲电路不容易损坏

好像2000年前的指针表真一点,用电阻搭棚的那种。上次听网友说现在很多标着南京天宇还是金川啥的47指针表都是温州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像2000年前的指针表真一点,用电阻搭棚的那种。上次听网友说现在很多标着南京天宇还是金川啥的47指针表 ...

现在淘宝上买的全新47表,都是0805 1206的表贴电阻样子货。几十块钱一个。
要买能看到内部拆解图的表。
以我的经验,47表只能买库存的,全新表估计早就停产了。
我从一个四川的淘宝商家小店买了一台表,内部工艺很好,陶瓷的切换开关。
质量好的老库存指针表都在200以上,太便宜的价格估计都有点问题

网友:
500型没有被认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淘宝上买的全新47表,都是0805 1206的表贴电阻样子货。几十块钱一个。
要买能看到内部拆解图的表。

店名是''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店名是'' .

【淘宝】https://m.tb.cn/h.Uy21ezg?tk=D6ZGdqnlq6c CZ0001 「全新库存MF47-2老南京电表厂91年外磁开关板 带5A互感器电流测量」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

风险自行把握,重点要自己评估内部拆解图。
他家店里除了47还有经典500、14等表。都看着都感觉不错。

我买的是南京47表,换挡的手感很舒服。那清脆的声音对于电工来说,就像烟民打开zippo火机盖子的瞬间感觉。

网友E:
我发现在几次工地作业的时候,我把指针表拿出来都会把小朋友们吓一跳,老技术人员会一个劲地夸,然后很快就和他们聊到一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发现在几次工地作业的时候,我把指针表拿出来都会把小朋友们吓一跳,老技术人员会一个劲地夸,然后很快就 ...

猜是傻大粗的黑壳500型万用表,
曾经生产部门的劳动力,不怕摔,摔不烂。
一波一波人离开,它一直坚守岗位职责。

网友:
引用 网友D:
猜是傻大粗的黑壳500型万用表,
曾经生产部门的劳动力,不怕摔,摔不烂。
一波一波人离开,它一直坚守岗 ...

MF47,保存得好,拿出来还是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发现在几次工地作业的时候,我把指针表拿出来都会把小朋友们吓一跳,老技术人员会一个劲地夸,然后很快就 ...

我的研究生同事看到我拿指针表都很惊奇,他们认为这是初中做物理实验的东西早就该淘汰了,哈哈,他们现在都是非数字表不用,还没有达到领悟指针与数字二者之间差距的层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城阳电工,用的就是指针表。

他是视频我也经常看,徐姐发热,一百到头

网友F:
可以用交流电流档来测电流。专业点用兆欧表。没有绝对指针表有什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交流电流档来测电流。专业点用兆欧表。没有绝对指针表有什么好

谁教你用万用表的电流档来查漏电?或者你见过哪位持证专业电工这样测过吗?

网友:
这表应该没有升压电路,  用的是15V 的叠层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教你用万用表的电流档来查漏电?或者你见过哪位持证专业电工这样测过吗?  ...

其实指针表测漏电是非常频繁的应用,但指针万用表很少有交流电流档,我们是花了20块钱买了一个85L1的电流表表头用,很实用的,经常发现问题。

网友G:
你想论证的无非是指针表电压高点而已,但是很多线路即使上了220V也不是立即漏电,而是不定时跳闸,必须要兆欧表才行的

网友:
是这样,严格来说要用摇表,车间也有摇表。但机床这玩意由于工况恶劣时不时就电人,情况也基本是地线不好,或者其他电器漏电。所以每次看看电流是很快捷的方法,我们地线砸的不深只有半米,要经常性的加点盐。有一个要钻深孔的机器光是切削液的泵就6个经常性的漏电。当然了切削液用油会好的多但那不是贵吗,最近一年都换成了水。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想论证的无非是指针表电压高点而已,但是很多线路即使上了220V也不是立即漏电,而是不定时跳闸,必须要兆 ...

9楼已经说过了。没有兆欧表。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谁教你用万用表的电流档来查漏电?或者你见过哪位持证专业电工这样测过吗?  ...

我都是用兆欧表来测绝缘。
直觉认为数字表可以做到,刚才没有思考清楚,表达有误。线路串100千欧电阻测与绝缘电阻的交流电压分压值应该就好了。
除了很少用到的ua级的直流电流档外,真没有觉得指针表有什么好用的,500,47表20年前都用过多只,不小心摔下桌子表头就坏。或者档位,极性没注意,表头就需要调零。
现在吃灰的是500,47。保存着主要是喜欢陶瓷的开关和绕线电阻。
以前在工厂,换了不少配电柜上的指针电流电压表,自从升级为数字表后,10年内基本不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都是用兆欧表来测绝缘。
直觉认为数字表可以做到,刚才没有思考清楚,表达有误。线路串100千欧电阻测与 ...

指针表好处有几个,首先是不用考虑经常换电池。在机加工车间里指针表的挡位是固定的,没人敢拨,因为都不会用万用表。而数字万用表你不拨档就不能开机,工人兄弟们看着就烦楞说不好用。再有从装逼的范畴说,使用指针表更利于装逼,很容易就能让自己成为一只装逼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都是用兆欧表来测绝缘。
直觉认为数字表可以做到,刚才没有思考清楚,表达有误。线路串100千欧电阻测与 ...

这个方法可以,本质也就是组装了个兆欧表。
兆欧摇表只不过把高压源+串电阻+电流表头做到一起了而已。

网友:
数字表与指针表最关键的区别是指针表电阻档电压比数字表高很多,数字表考虑很多电路怕高压,所以输出电压非常低,指针表才不管你这么多,十几伏的高压直接上。
另外数字表还有个问题反应慢,尤其是蜂鸣档反应慢是硬伤

网友D:
手拿500型,测量三极管,舌头舔三极管基基评估放大倍数范围。
这是一位老师傅标准动作,第一次看见这样操作时候,惊呆了我.

网友:
测漏电电阻,还得上摇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拿500型,测量三极管,舌头舔三极管基基评估放大倍数范围。
这是一位老师傅标准动作,第一次看见这样操作 ...

哈哈,我也干过,不过不多。
我玩电子的时候带HFE的表已经普及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好像2000年前的指针表真一点,用电阻搭棚的那种。上次听网友说现在很多标着南京天宇还是金川啥的47指针表 ...

我的第一块MF50表92年买的,就是线绕电阻加搭棚焊,可惜被我拆坏了。
前几年买了一块想怀旧,结果拆开里面居然是贴片电阻,瞬间觉得倒胃口。

网友:
引用 网友D:
猜是傻大粗的黑壳500型万用表,
曾经生产部门的劳动力,不怕摔,摔不烂。
一波一波人离开,它一直坚守岗 ...

就是那个双旋钮设计很不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第一块MF50表92年买的,就是线绕电阻加搭棚焊,可惜被我拆坏了。
前几年买了一块想怀旧,结果拆开里 ...

你是老前辈啦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淘宝】https://m.tb.cn/h.Uy21ezg?tk=D6ZGdqnlq6c CZ0001 「全新库存MF47-2老南京电表厂91年外磁开关板 ...

搞的我多想买一台指针表

网友:
引用 网友I:
搞的我多想买一台指针表

买一个吧,质量对得起情怀

网友:
刚碰到这个坑。 也是家里跳闸,用数字表找问题点不行。

外面找啄木鸟维修,人家用指针表找到问题点修好了。

网友:
南京的MF47表,前段时间发现家里有一个,不知道是不是被我扔了

网友(2024-04-15):
中高档数字表拨错挡不会烧(炸)表,电池只要一个(种),测直流不用换表笔,自换量程不用担心拨错挡损坏表,读数值快速,有蜂鸣器通断档,二极管档,电容档,频率档。电阻档不用调零。这些都是日常使用中比指针表好用的地方。
测漏电不好用是因为测量电压太低。这种情况下再选用内部用9伏或15伏电池的指针表或者兆欧表吧。

网友:
哈哈,当年MF500,玩555电路,装收音机。。。。

网友:
我就为测解决漏保时不时掉下来,买了摇表. 后来发现是入户的漏保的负接线端,没有压实造成室内的漏保掉.查了老久. 还是用热成像寻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