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们有没有霍尔开关是吸一次开,再吸一次关的?

楼主(2023-06-10):
如题:用磁铁碰一下开,移开磁铁再碰一下关,再移开磁铁再碰一下开,循环往复的,或干簧管有类似功能也可以。

网友A:
应该没有,但是有各种几块钱的继电器模块带自锁,互锁模式

包括433学习型继电器,也支持这样自锁模式。一次开,一次关,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但是有各种几块钱的继电器模块带自锁,互锁模式

包括433学习型继电器,也支持这样自锁模式。一 ...

好的,谢谢

网友B:
加个74HC74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74HC74什么的?

好的,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C:
用51单片机stc15w104做一个,或者用计数器芯片74hc161做一个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51单片机stc15w104做一个,或者用计数器芯片74hc161做一个都可以

好的,谢谢

网友D:
干簧管有类似功能的,但是要磁极翻转

网友E:
突然有了一点点邪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簧管有类似功能的,但是要磁极翻转

谢谢,磁极翻转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突然有了一点点邪恶

别想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