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的房车安装了一个超省电的空调:启动600w,平稳运行200w

楼主(2023-06-10):
看图。前几天外面温度30多度,晒着太阳的环境下。

他的房车安装了15度电的户外电源,能看到功率数据。

这里买的:

【淘宝】https://m.tb.cn/h.UBobT2Z?tk=cDxAdqPh4UE CZ3457 「颐尔福房车专用驻车空调车载12V变频制冷48V房车改装底置隐藏空调」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

直流24V供电。

大家如果想搞提供户外办公室,这个空调可能用得上。

网友A:
就是低压直流供电的小1匹空调嘛,没啥特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低压直流供电的小1匹空调嘛,没啥特别啊。

特别的地方是很省电。很多改装房车的人的空调对比,这一台最省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特别的地方是很省电。很多改装房车的人的空调对比,这一台最省电。

2600W制冷量 / 600W压缩机功率 = 4.33的能效比,这个是很夸张的数字了,国标新一级能效也才>=3.6而已,所以我认为制冷量肯定是有虚标的,正常来讲新一级能效的小一匹空调就是制冷量2300W / 压缩机功率600W的样子。

能效比不是想提高就能提高的,制冷剂基本上就决定了能效比天花板,我不相信普通R134冷媒能够做出4.33能效比的空调来。

网友:
大品牌家用空调都要符合国标认证,不能随意虚标参数,这些杂牌车载移动空调估计没有什么强制标准,参数不太可信。

当然你和其它车载空调横向对比得出最省电的结论并没有什么毛病,但和新一级能效家用空调比我觉得并不会省电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2600W制冷量 / 600W压缩机功率 = 4.33的能效比,这个是很夸张的数字了,国标新一级能效也才>=3.6而已,所 ...

看参数没用,看实际使用效果。

楼主位已经写了,30对度大太阳下,维持车内空调温度只需要200w。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参数没用,看实际使用效果。

楼主位已经写了,30对度大太阳下,维持车内空调温度只需要200w。 ...

车停在树荫下吧?太阳直射的热量我觉得600W全功率运行都压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停在树荫下吧?太阳直射的热量我觉得600W全功率运行都压不住。

停在太阳下。一直看着户外电源的功率 。

所以才令人惊奇。

网友:
引用 楼主:
停在太阳下。一直看着户外电源的功率 。

所以才令人惊奇。

呃,电工思维应该不是止于惊奇,而是首先得想到这个惊人效率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啊,能不能将这个效率用到我家里的空调上啊,所以我第一反应是对这个能效比表示怀疑。

如果能够做到4.33的能效比,这个绝对是各大空调厂商抢着要的黑科技啊。

网友:
也许车辆保温做得好,热传递慢

网友:
虽然是停在太阳下,但是周围树木较多,环境温度不高,要能看到室外温度才好下结论。

网友B:
这种驻车空调在大货车上很普遍的,大货车上是两个12V电瓶串联的24V电瓶,一个12V电瓶1度电,两个2度电,很多货车司机晚上待在车上,熄火,靠24V电瓶给空调供电,这种驻车空调功耗设计的很好,大部分用的涡旋压缩机,COP没有小于3的,撑一晚上用不到2度电。第二天电瓶里还能剩点电,打火启动,上路,白天电瓶又充满了。如此往复。。。讲真,夏天的时候许多大货车司机就是靠这种驻车空调活着的。

网友C:
从汽车上拆压缩机用电机拉的实验我做过,电机要3000瓦才拉得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驻车空调在大货车上很普遍的,大货车上是两个12V电瓶串联的24V电瓶,一个12V电瓶1度电,两个2度电,很 ...

据说某些地方的相关部门,查到这种加装驻车空调的货车,就给司机开罚单,理由是非法改装。

网友:
驻车空调确实香,省油太多了

但做不到输入600,制冷量2600的

车内环境高温,如果是正常850瓦输入 2600制冷量的勉强可以用,

制冷剂有R32 ,R410A,高压系统,比R22压力高。

我正在弄48V锂电+UPS+窗机做一个驻车空调

那种很小的,使用冰箱压缩机制冷剂只有几十克,那种只适合蚊帐,帐篷用。车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据说某些地方的相关部门,查到这种加装驻车空调的货车,就给司机开罚单,理由是非法改装。 ...

没备案吧,或者装的家用空调,这就属于外型改装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从汽车上拆压缩机用电机拉的实验我做过,电机要3000瓦才拉得动

车载空调功率3~5匹,3000W很正常。

在夏天大太阳下200W就能维持车内温度实在难以置信,这个也就一台家用双门冰箱的功率,汽车的隔热条件那么差,怎么想都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载空调功率3~5匹,3000W很正常。

在夏天大太阳下200W就能维持车内温度实在难以置信,这个也就一台家用 ...

很久以前每天开一个叫天津大发的小面包,红绿灯起步的时候要先把空调提前关了,否则起步贼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载空调功率3~5匹,3000W很正常。

在夏天大太阳下200W就能维持车内温度实在难以置信,这个也就一台家用 ...

我也觉得不太科学。
我的老轩逸,现在大太阳下跑30多公里高速,空调开最大,车内都感觉没凉下来,应该是冷媒漏了。

网友E:
大家注意一点,这种汽车都是深度改装,隔热性能应该远远优于混凝土房子,更加不要拿薄皮日本车来对比。

楼主:
不用急。我小侄子在改装一辆床车,安装一部同品牌700w的24V车载空调(楼主位600w)。

到时我可以详细测量。

另外,迟些我会搞一部移动办公车。也会安装这类空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家注意一点,这种汽车都是深度改装,隔热性能应该远远优于混凝土房子,更加不要拿薄皮日本车来对比。 ...

是的,极为深度的改装。快的半年,慢的要1年才能交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用急。我小侄子在改装一辆床车,安装一部同品牌700w的24V车载空调(楼主位600w)。

到时我可以详细测量 ...

阿莫,移动办公车,准备用哪款车子做车厢?

其实我比较侧重奔驰的雷霆,福建奔驰的,很多商务车都用这个做改装,很有性价比。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阿莫,移动办公车,准备用哪款车子做车厢?

其实我比较侧重奔驰的雷霆,福建奔驰的,很多商务车都用这个 ...

还没有决定。但必须能放得下面的东西:

1。床
2。办公桌
3。电动单车
4。沐浴间(厕所不需要,黑水箱很恶心很难打理)
5。全太阳能车顶,尽量减少要开回去充电的可能。
6。户外电源至少3000瓦/15度电
7。大冰箱,可以放牛排、可乐等
8。厨房设备。

所以我要求的空间很大。

但有一点:这车是在村子附近使用,每天开到风景好的地方办公。这车不会出远门。   所以,我感觉到时买一部面包车改装可能可以满足我的要求。

出远门和自驾游,我还是使用SUV

网友:
引用 网友E:
阿莫,移动办公车,准备用哪款车子做车厢?

其实我比较侧重奔驰的雷霆,福建奔驰的,很多商务车都用这个 ...

福建奔驰的车子不好,小毛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阿莫,移动办公车,准备用哪款车子做车厢?

其实我比较侧重奔驰的雷霆,福建奔驰的,很多商务车都用这个 ...

全顺,依维柯应该都可以。

网友:
你们这些人的奢侈腐化已经到了堕落的地步了。动不动就奔驰啥的还觉得这那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有决定。但必须能放得下面的东西:

1。床

你这要求直接买集装箱车改装算了

网友C:
以我年轻时候的经验来说,凡是认真改车的都是光说不练的。以前刚开始户外的时候,有人买了各种帐篷等设施,车也玩命改装但没在野外待过1晚上。买个吉普妄图越野,一会换轮胎,一会装备用电源,一会加高进气,结果一次进藏的经历都没有。后来我就明白了,想干和干了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玩命花钱的过程属于想干那边的而不是干了。其实车不主要,我的第一次野营也是背着帐篷做公交出行的,很多人的第一次户外都是公交车+徒步,关键是你到了周末必须要出行,而不是因为去哪就要想10天,而哪里都觉得去过了没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我年轻时候的经验来说,凡是认真改车的都是光说不练的。以前刚开始户外的时候,有人买了各种帐篷等设施, ...

你的这个经验很有意思, 受用, 收下了.

网友F:
正好 家里要买个 1 匹的 小空调  求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正好 家里要买个 1 匹的 小空调  求推荐

别买一匹,直接买1.5p使用比1p效率高价格相差不大

网友:
不知道装厨房对比装常规空调性价比怎么样,吃饭的时候开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有决定。但必须能放得下面的东西:

1。床

买个4米*2米货箱的轻型货车能满足你的所有要求,C1能开,我计划买一台改装后自驾全国,以前开小车远游吃饭和住宿是最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