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坛友知道这个全息显示的原理吗?

楼主(2023-06-10):
【这个全息投影是什么原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714eafea7119ce1b145
如视频,在0755某医院看到的,口罩的产物,能够隔空触摸。没有光学半反半透膜

网友:
投影机加摄像头,和全息没有半毛钱关系

网友:
不是投影  是用的一种特殊玻璃, 之前问过供应商,一片7寸的都要1000+

网友A:
视频不清楚,图像在空中还是玻璃上?

若在空中,是否去各角度看过去都稳定悬浮?

网友B:
哈哈,我们公司有做类似的产品,看这个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0h0r5CEcgsgdRwFRNMyFYw

就是一个光学折射镜片,成像位置在镜片前45度的位置,与原显示屏成90度角。但是目前的缺点是成像分辨率比较低,能明显看到颗粒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不清楚,图像在空中还是玻璃上?

若在空中,是否去各角度看过去都稳定悬浮? ...

图像在空中,可视角度不大,应该就是5楼说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们公司有做类似的产品,看这个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0h0r5CEcgsgdRwFRNMyFYw

就是一个 ...

嗯,跟你们这个应该是一样原理,居然能够在空中形成一个“虚像”,感觉分辨率也还好把,不过主要硬伤会不会是观看角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跟你们这个应该是一样原理,居然能够在空中形成一个“虚像”,感觉分辨率也还好把,不过主要硬伤会不 ...

可视角度也是个问题,成像正前方效果比较好,偏离二三十度以上看效果就不大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像在空中,可视角度不大,应该就是5楼说的那个

论投屏,就服这种带视觉追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跟你们这个应该是一样原理,居然能够在空中形成一个“虚像”,感觉分辨率也还好把,不过主要硬伤会不 ...

光学上,应该叫“实像”吧,虽然的确是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论投屏,就服这种带视觉追踪的

这个电影叫啥来着?好像11年前看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影叫啥来着?好像11年前看过。

碟中谍4,这段是克里姆林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碟中谍4,这段是克里姆林宫

谢谢,那看来我没记错,12年在苏州打工的时候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