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微型的铣床不能铣塑料

楼主(2023-06-11):
想买个铣床就用来塑料开个孔啥的 但是看了家居然不能铣塑料,但是能铣木头,金属,或者坛友有推荐的可以给外壳开孔的微型铣床吗

网友:
不能铣塑料是不可能的吧,主轴速度放慢就是了,刀用平底刀

网友:
就图上这种低压电机,功率很小的。。。木头也铣不了吧

就图上那个电源,轻飘飘的,估计100瓦都没有。

网友:
这玩意叫铣床?车间里的铣床都有十几吨重,主轴功率33kw这么说吧,铣塑料玩一样,只不过转速要降下来

网友:
塑料钻圆孔,使用2刃铣刀,麻花钻头不好用

最好买河冶,伊海的2刃铣刀,都是过中心的

西南的要标明是过中心的才行,不标过中心的,都是不过的。

铣方孔,也用2刃的,要工作台带标尺或数显的。

超大圆孔,就买那种合金齿开孔器,超级便宜,淘宝首页领签到红包

网友A:
能钻穿FR4玻纤板的就能铣塑料吧
反正我的桌面铣床用普通铣刀加工机壳没问题的

网友:
以免广告嫌疑,重新编辑

铣塑料,使用2刃过中心铣刀,钻孔,铣加工都适合,

怕黏连,可以用压缩空气不停的吹。。。如果有雾化冷却液,就更好了

网友:
这是玩具都算不上啊

网友:
会不会是卖家懒得和你解释什么塑料在什么进刀条件下可以铣?

网友:
塑料会融化粘刀,需要自己调。

网友:
塑料里面的聚甲醛(POM)是最好加工的材料之一,加工起来飞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钻穿FR4玻纤板的就能铣塑料吧
反正我的桌面铣床用普通铣刀加工机壳没问题的 ...

您的桌面铣床是啥型号

网友:
估计是塑料容易粘刀,卖家避免售后麻烦,直接拒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的桌面铣床是啥型号

育能YN9512

http://www.yornew.com/zh/YN9512.asp

类似这种款式的铣床淘宝上非常多,你搜索钻铣床,发货地是江苏或者广东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育能YN9512

http://www.yornew.com/zh/YN9512.asp

这个要多少钱啊?我也想买一个。淘宝没搜到这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多少钱啊?我也想买一个。淘宝没搜到这款

https://detail.1688.com/offer/67 ... _0_0_0_0_0_0000_0.0

你可以看看这个,价钱差不多,机器也差不多

这家在B站有自己的帐号
https://space.bilibili.com/1165049481/video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detail.1688.com/offer/672368890816.html?_t=1686557800277&spm=a2615.7691456.co_1_0_wangpu_s ...

收到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