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问个Matlab作业题,详见里面。有时效今天21点前

楼主(2023-06-11):
这个是同事的娃娃的作业题,说课程几乎没有教过,完了开卷做个题作为结业,几乎不会,所以就来这里问问寻求答案。

网友A:
题目有不少错别字或者遗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题目有不少错别字或者遗漏吧

这个我不知道呢,直接发的这个图给我,我都没去看是啥意思

网友:
100汤圆是不是才10元?

网友:
以下是一个MATLAB程序,用于模拟该轮盘赌游戏并统计小明的赢利情况:

```matlab
function w = w_roulette(b1, A1, b2, A2)
    winnings = 0;  % 赢得的金额
    num_games = 1000;  % 游戏次数

    for i = 1:num_games
        result = unidrnd(38);  % 模拟小球落在卡槽中的随机编号

        % 判断小球落在哪个子集中
        if ismember(result, A1)
            winnings = winnings + b1;  % 赢得金额
        elseif ismember(result, A2)
            winnings = winnings + b2;  % 赢得金额
        end
    end

    w = winnings - (b1 + b2) * num_games;  % 扣除赌注成本后的赢利
end
```

要模拟小明的下注情况,可以调用上述函数:

```matlab
b1 = 4;  % 在A1子集上下注的金额
A1 = [1 2 3 4];  % A1子集中的编号
b2 = 2;  % 在A2子集上下注的金额
A2 = [5 6];  % A2子集中的编号

winnings = w_roulette(b1, A1, b2, A2);
```

要统计1000次模拟的赢利情况,可以使用以下代码:

```matlab
num_simulations = 1000;  % 模拟次数
results = zeros(1, num_simulations);

for i = 1:num_simulations
    results(i) = w_roulette(b1, A1, b2, A2);
end

average_winnings = mean(results);  % 平均赢利
variance = var(results);  % 方差

frequency_table = tabulate(results);  % 统计频数和频率
```
你可以根据需要修改下注金额和子集的编号,以适应不同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