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12V专用的单开关分段控制照明芯片

楼主(2023-06-12):
项目要求单开关分段控制的照明IC,12V供电,开关直接串在12V电源线上,三段照明控制(控制不同颜色的LED灯珠),开关第一次接通,第一段颜色灯珠亮,开关第二次接通,第二段颜色灯珠亮,开关第三次接通,第三段颜色灯珠亮,依次循环,LED灯亮的顺序与开关闭合断开时间无关,无论闭合多快和多慢,都是这个顺序循环(需要断电记忆住上次颜色状态)。开关断开时,LED不亮。
市场上常用的CD4017方案,1)无法记忆之前的颜色;2)窄灯条,空间有限;
考虑使用带EEPROM单片机方案,LDO+单片机,尺寸也不小。
请教,有没有实现上述功能的小体积方案芯片,谢谢

网友A:
stc sop8封装带eeprom单片机很多的,比如stc15w204s
ps
还有更加小的dfn8封装stc15w104系列

网友B:
九齐的单片机吧,简单便宜,加个78L05也贵不了几个钱

网友C:
晶丰没有么?这个属于三段调光,晶丰应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丰没有么?这个属于三段调光,晶丰应该有

好的,我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九齐的单片机吧,简单便宜,加个78L05也贵不了几个钱

九齐没有EEPROM吧,辉芒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 sop8封装带eeprom单片机很多的,比如stc15w204s
ps
还有更加小的dfn8封装stc15w104系列 ...

好的,我评估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九齐没有EEPROM吧,辉芒更合适

有的,NY8AE51带64byte的EEPRO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NY8AE51带64byte的EEPROM的

好的,了解了。
4楼推荐的晶丰明源更合适,也适合直流供电场合。规格书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