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可对三或四台伺服电机控制同时运行吗?

楼主(2023-06-12):
如题,想问问PLC可不可对三台或者四台伺服电机或者步进电机同时不同步的节拍运行。低档次PL200可能不行,高档次的什么情况?

网友:
伺服电机控制方式有多种
至少要说清楚方案采取是那种吧

先看看伺服电机操作说明书吧
否则   讨论起来会很吃力

网友:
高档次比如倍福的PLC,理论上最高支持256轴包括复杂的运动控制。够不够你用的。

网友:
现在的国产伺服 都支持485通讯写入个位置,然后通讯启动运动,不过仅用于简单的场合,好处是 支持很多个伺服,接线简单,通讯速度不会很快,点到点是可以的,插补就不行了。

网友:
PLC的4轴脉冲控制是常见的功能,特别是国产PLC基本是标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