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的晶振区域打胶后出现晶振不起振的现象

楼主(2023-06-12):
最近使用了一批主板, 芯片是ATMEG64A,16M晶振,写好程序后,在晶振区域打胶,把晶振和电容都打胶隔离保护起来,出现像未下载程序的情况,连着出现六七台主板有问题,一批四五十个主板的样子

拆下主板,刮开晶振区域的胶,通电后,用示波器测量晶振的胶,晶振并没有频率,也就是没有起振,单独拆下两个电容,测量两个电容是27PF左右,电阻是996K左右,元件是正常的

拆下两个电容和一个电阻后,板子通电,程序可以运行了,此时用测量晶振,会干扰到程序运行,晶振不需要电容也能起振,只是没那么稳定

后面再把电容和晶振装回去,示波器X10档位测量晶振可以测量到16Mhz的频率,也很稳定。

胶是中性胶,未凝固前测量不到阻值,很奇怪出现这样的想象,打胶是为了防止晶振被干扰到,提升主板抗干扰性能

也许不是因为打胶,而是别的问题引起的,感觉好奇怪,坛友们有没有遇见这样的问题,以及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A:
有些坑货胶,遇上松香/阻焊剂残留,会不干,并且出现短路情况的。。。。换用三防漆试试

网友B:
打胶是为了防止晶振被干扰到,提升主板抗干扰性能

这个说法第一次听说。

网友C:
打胶是为了防止晶振被干扰到,提升主板抗干扰性能

你说打胶做物理防护,我信。
你说打胶能抗干扰,我不信

网友:
遇到 刷完三防胶 间隔时间短, 电路不工作的.   刷完多放一段时间就正常了.

网友:
热熔胶的温度不会把晶振烫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胶是为了防止晶振被干扰到,提升主板抗干扰性能

这个说法第一次听说。 ...

不然为什么在晶振区打胶呢

如果不打胶和刷三防漆 还有什么方法提升主板的抗干扰和稳定性呢?

网友D:
CKOPT 切换试试?

胶有电容,减小谐振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打胶做物理防护,我信。
你说打胶能抗干扰,我不信

注意身体,适量打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坑货胶,遇上松香/阻焊剂残留,会不干,并且出现短路情况的。。。。换用三防漆试试 ...

没有松香/阻焊剂残留,就打了胶,而且胶我测试过了,湿的状态用电桥测不到阻值,

有刷三防漆,但感觉三防漆保护不够,才又打胶的

网友E:
会不会是主板设计layout导致的问题,放置在PCB边缘,EMC也可能导致晶振不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D:
CKOPT 切换试试?

胶有电容,减小谐振电容试试?

熔丝位已经烧进去了,不能再去改变了。

下午测试了胶的电容,用电桥几乎测不到,即使把旁边的胶清理得很干净,也不行

最玄乎的是,把两个谐振电容焊下来,再重新焊回去,晶振就可以起振,板子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主板设计layout导致的问题,放置在PCB边缘,EMC也可能导致晶振不起振。 ...

EMC可能也不是很好,该如何改进呢?

网友F:
楼主如果还有样本,试试刮掉胶后,风枪加热一下(能融化焊锡的温度),是不是就能起振了。

如果是,可能这个晶振内部存在不是焊接的机械连接,也许胶中什么成分渗进去了,类似继电器的情况。

一般继电器厂商资料里都有这样的内容:
请确保在继电器周围不存在硅系物质(如硅橡胶、硅油、硅系涂料剂、硅填充剂等),由于它们会产生含硅的挥发气体,可能导致硅附着于继电器触点上引起接触不良;

网友G:
胶水改变了负载电容,有些晶振对负载电容要求极高
上电直接挂了

至于打lz这种胶水  抗干扰是销售经理对外宣传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松香/阻焊剂残留,就打了胶,而且胶我测试过了,湿的状态用电桥测不到阻值,

有刷三防漆,但感觉三 ...

之前遇到的,本身湿胶水完全没问题,遇上松香和阻焊机,接触的地方会不干,并且也会变导电,才是巨坑

网友:
去看下大学课本关于电容capacitor的定义

晶振的起振曲线对于容值是有一定的容忍限度的

网友H:
把20pF换到10pF试试,或者换用三防漆

网友:
"打胶是为了防止晶振被干扰到,提升主板抗干扰性能"

起到心理安慰的作用?
第一次见这么处理的。

网友:
三防漆可以涂
有些胶不能乱打的,俗称白胶的胶不能打打焊盘上,会腐蚀焊盘,你用的这个胶不确定是否有类似的效果

网友:
胶影响了起振电容的容值吧,本身pf级的电容容值就很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如果还有样本,试试刮掉胶后,风枪加热一下(能融化焊锡的温度),是不是就能起振了。

如果是,可能这 ...

只把两个谐振电容,并联在晶振上的电阻

三个元件焊下来,再重新焊上去(晶振不动),板子即可恢复正常

不然怎么弄都不行,熔丝位不能再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胶水改变了负载电容,有些晶振对负载电容要求极高
上电直接挂了

晶振没换,也没焊接

把两个谐振电容拆下再焊接回去,板子就恢复正常了,没想明白咋回事

打胶也是可以防静电,还可以防潮,有点作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20pF换到10pF试试,或者换用三防漆

有涂三防漆,但感觉防护不够。。

网友I:
能不能做个测试:电容电阻上加一个“屏蔽盖”,目的是不让胶直接粘附,然后打上一层胶再看看效果。
有一种胶水能导电的感觉。

网友J:
这种硅胶固化需要吸收空气中的水蒸汽,不要在电容和高阻值的电阻上打这种胶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只把两个谐振电容,并联在晶振上的电阻

三个元件焊下来,再重新焊上去(晶振不动),板子即可恢复正常

靠那么近,焊完这三个晶振也加热了,有可能是硅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种硅胶固化需要吸收空气中的水蒸汽,不要在电容和高阻值的电阻上打这种胶 ...

对头,固化过程需要水汽的

网友:
热熔胶应该没问题

网友K:
考虑一下是不是晶振质量问题。
这种陶瓷封装晶振,我这边似乎经常出问题。

网友:
只在那种圆柱的表振见过这种操作,打胶也是把金属桶末端固定在某处
头回见贴片晶振还要打胶的,且不说有没有问题,有明确的、正向的效果吗?

网友L:
不够牢固旧上UV胶,厚点.

网友:
更换电容,更换晶振,

推荐更换胶水:南大703

网友:
换三防胶水试试,没问题就是说明用错了胶水。

网友M:
引用 网友K:
考虑一下是不是晶振质量问题。
这种陶瓷封装晶振,我这边似乎经常出问题。 ...

一看就是照抄atmel的参考设计了,陶振性能差价格还贵,前些年晶振做不了小尺寸的时候还有点市场,现在只能在开发板上见到了。

网友:
没用MEGA很多年,这货非常皮实,印象中无需要1M电阻,另外您这打胶百害而无一利,对其保护不知何从说起。

网友:
换成铁壳49S的晶振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不能做个测试:电容电阻上加一个“屏蔽盖”,目的是不让胶直接粘附,然后打上一层胶再看看效果。
有一种 ...

这是几十片当中出现的几片,可以这样测试,但不一定会出现我说的这个问题

这个测试感觉不好说明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靠那么近,焊完这三个晶振也加热了,有可能是硅的问题

有可能啊,我不拆这三个元件,加热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K:
考虑一下是不是晶振质量问题。
这种陶瓷封装晶振,我这边似乎经常出问题。 ...

这种可能性很大,很少见到这种黑色的晶振,甚至我还认为它是石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够牢固旧上UV胶,厚点.

如果要返修 会很麻烦啊 因为UV胶很硬

网友N:
第一次见到贴片晶振打胶
如果非要打胶,建议把2个电容改小到10P,胶改成非硅胶类。

网友O:
引用 网友K:
考虑一下是不是晶振质量问题。
这种陶瓷封装晶振,我这边似乎经常出问题。 ...

这种陶瓷晶振我发现用gd32芯片,有非常低概率晶振相关寄存器操作函数卡住(还没到main函数),但是stm32没发现过

网友P:
关注一下。
如果改用金属壳的晶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一看就是照抄atmel的参考设计了,陶振性能差价格还贵,前些年晶振做不了小尺寸的时候还有点市场,现在只 ...

atmega64手册上面没有关于石英晶振的,介绍的都是陶瓷晶振,谐振电容12PF-22PF,

目前谐振电容用的是27PF,有的主板拆掉电容,可以运行,装上电容反而不行,

有的主板换了晶振和电容也不行,示波器测量晶振没有起振,是芯片内部的问题,换个芯片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第一次见到贴片晶振打胶
如果非要打胶,建议把2个电容改小到10P,胶改成非硅胶类。 ...

手册上面写的是12PF-22PF,用10PF的能行吗?谐振电容容量偏小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种陶瓷晶振我发现用gd32芯片,有非常低概率晶振相关寄存器操作函数卡住(还没到main函数),但是stm32 ...

供应处回复的是石英材质,陶瓷晶体

这种灰褐的晶振都是陶瓷晶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关注一下。
如果改用金属壳的晶振呢?

金属壳的是什么晶振?什么材质?

网友Q:
引用 楼主:
供应处回复的是石英材质,陶瓷晶体

这种灰褐的晶振都是陶瓷晶振吗?

通过精度就能判断,石英晶体的比陶瓷精度高很多,温度稳定度高100倍以上,都用atmega64了为啥用陶瓷晶体

楼主:
引用 网友Q:
通过精度就能判断,石英晶体的比陶瓷精度高很多,温度稳定度高100倍以上,都用atmega64了为啥用陶瓷晶体 ...

因为atmega64手册里面介绍的晶振是陶瓷谐振器,谐振电容的容量也是根据陶瓷谐振器来设计的

用石英晶振配多大的谐振电容,手册并没有详细介绍说明

楼主:
晶振手册写的负载电容是20PF,后面改用的是27PF的谐振电容,据说也是因为有的主板重新下载时不正常,不运行的情况

网友N:
引用 楼主:
晶振手册写的负载电容是20PF,后面改用的是27PF的谐振电容,据说也是因为有的主板重新下载时不正常,不运行 ...

电容在小范围内调整不会导致停振,停振一般原因是晶振所需的驱动功率高,芯片提供不了,或者芯片本身提供驱动功率就不足,或者外反馈量不合适(太大或太小)。你可以了解一下STM32F103系列外接32768Hz晶振经常不起振这个问题,很多坛友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电容在小范围内调整不会导致停振,停振一般原因是晶振所需的驱动功率高,芯片提供不了,或者芯片本身提供 ...

所以得重新调整谐振电容的容值,原来27PF应该偏大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所以得重新调整谐振电容的容值,原来27PF应该偏大了

调这个电容解决不了你偶然停振的问题
调整晶振驱动功率或者换晶振才是正路

网友:
换个村田集成电容的三脚晶振,免去自己搭配的后顾之忧。。。。

网友D:
引用 楼主:
atmega64手册上面没有关于石英晶振的,介绍的都是陶瓷晶振,谐振电容12PF-22PF,

目前谐振电容用的是27P ...

手册上写的很清楚,有陶振(Ceramic Resonator)、石英晶振(Crystal Oscillator)两种模式,
还详细介绍了不同模式需要的熔丝配置、电容范围。

怀疑你们熔丝都没搞对,凑巧在打胶的时候,问题爆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调这个电容解决不了你偶然停振的问题
调整晶振驱动功率或者换晶振才是正路 ...

请教一下,我该如何调整晶振驱动功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册上写的很清楚,有陶振(Ceramic Resonator)、石英晶振(Crystal Oscillator)两种模式,
还详细介绍 ...

的确还未彻底搞清楚,熔丝位,板子,元件参数是之前保留下来的继续用的,一些方面可能还有问题

对英文不太熟,多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的确还未彻底搞清楚,熔丝位,板子,元件参数是之前保留下来的继续用的,一些方面可能还有问题

对英文不 ...

就是怕这种操作啊,熔丝用之前的,然后器件都换类型了,还再用着旧的熔丝。

建议 LZ 把下载界面的熔丝配置截个图,我看看有啥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怕这种操作啊,熔丝用之前的,然后器件都换类型了,还再用着旧的熔丝。

建议 LZ 把下载界面的熔丝配 ...

用的是16M晶振,看外观应该是陶瓷晶振,谐振电容原先工程师用的是20PF,后来也是因为跟现在类似问题改成27PF,依然偶有一些不良,古怪的问题

一直用这个熔丝位,请帮忙看看

网友:
m8的中文手册,可以参考看看

估计与振荡器增益配置,还有启动时间配置有关联可以着重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供应处回复的是石英材质,陶瓷晶体

这种灰褐的晶振都是陶瓷晶振吗?

您这是石英晶振,陶封。

网友:
avr各种好,曾经有遇到m8烧炸裂芯片碎裂了一块少了几个腿都能工作。板子通电状态直接热风枪干m8,换一片写好程序的上去才发现板子没断电,以为完蛋了结果重新上电后正常工作。

avr就是振荡器这块大大的bug,太难了动不动就不起振动。楼主唯独给晶体这块打胶看来深受其害了。上stc吧,不挑食啥晶体都没毛病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的是16M晶振,看外观应该是陶瓷晶振,谐振电容原先工程师用的是20PF,后来也是因为跟现在类似问题改成2 ...

你这个就是铁壳晶振的配置。

又不要低功耗,振荡器开大: 把 CKOPT 勾上(CKOPT=0)

网友R:
结合上诉讨论,推测楼主的情况,应该是打胶的高温和冷却时的应力,导致谐振电容轻微开裂,轻微开裂后会有容量变低 漏电增加,电感特性增加等副作用,重新焊接电容可能是吧开裂处重新熔合或短路现象排除,因此能够重新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R:
结合上诉讨论,推测楼主的情况,应该是打胶的高温和冷却时的应力,导致谐振电容轻微开裂,轻微开裂后会有容 ...

这是普通的硅胶,没有高温,你推断的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就是铁壳晶振的配置。

又不要低功耗,振荡器开大: 把 CKOPT 勾上(CKOPT=0) ...

用示波器测量晶振脚,设置CKOPT=0时,Vavg=2.55V,设置CKOPT=1时,Vavg=743mV,

CKOPT=0时,管脚电压比CKOPT未设置时大了3倍左右

电压高一点的抗干扰性会强一些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示波器测量晶振脚,设置CKOPT=0时,Vavg=2.55V,设置CKOPT=1时,Vavg=743mV,

CKOPT=0时,管脚电压比C ...

CKOPT 类似于轨至轨运放模式,就是给强干扰环境用的,代价是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CKOPT 类似于轨至轨运放模式,就是给强干扰环境用的,代价是费电

嗯我这个谐振电容目前用的是27pF,感觉有点大了,不知道调整到多少是最合适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我这个谐振电容目前用的是27pF,感觉有点大了,不知道调整到多少是最合适的 ...

可以考虑减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考虑减半

好的,谢谢

网友Q: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问题搞定了没?说说为啥打这个胶水把,猜测是移动车载设备要做抗震加强,显然不是防水

网友:
没看懂为啥打胶

楼主:
引用 网友Q:
问题搞定了没?说说为啥打这个胶水把,猜测是移动车载设备要做抗震加强,显然不是防水 ...

使用环境有时候有水汽,湿度有些大,怕晶振区域被干扰

可能是偶发事件,打胶就是想保护这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