叠瓦盘这个地雷又爆了。附奇葩的HDTune基准速度图

楼主(2023-06-12):
闲置的2.5存笔记本1T叠瓦盘用来下载,经常搞得电脑无响应。扫描坏道又没有坏道,复制粘贴也正常。成了鸡肋。
以前买的时候不懂,后来才知道是叠瓦盘。以后说什么都不能碰叠瓦了。
基准曲线:

SMART数据:

网友A:
什么型号 大家避个坑 之前用过的叠瓦盘读取曲线也不至于这样

不过既然smart已经报红了 就不止是叠瓦盘机制问题了吧,磁头快挂了?

网友:
现在1T nvme不到3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 大家避个坑 之前用过的叠瓦盘读取曲线也不至于这样

不过既然smart已经报红了 就不止是叠瓦盘机制 ...

WD10SPZX..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 大家避个坑 之前用过的叠瓦盘读取曲线也不至于这样

不过既然smart已经报红了 就不止是叠瓦盘机制 ...

笔记本盘全部都是smr,没有例外。ssd这么便宜,厂家根本没有动力研发新的2.5盘。只能降成本保利润。

网友B:
2.5寸,7mm厚机械硬盘都是叠瓦盘,9mm的都不产了。9mm应该是双盘共1T,7mm单盘1T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寸,7mm厚机械硬盘都是叠瓦盘,9mm的都不产了。9mm应该是双盘共1T,7mm单盘1T ...

9mm的是垂直盘,淘宝二手还有售

网友:
我1T都酷鱼也坏了,还好大部分程序还能拷贝出来,但速度奇慢。另外有一个盘所有文件夹都不见了

网友:
不能理解大家如今还提到垂直记录硬盘,水平记录硬盘连300g都做不到,水平记录硬盘是40/80g时代的产物,达到300g或者以上的都是垂直记录技术,现在只需要讨论垂直记录技术的的叠瓦技术问题

网友C:
测了一下用来冷存储航拍素材的盘,日立2.5寸 7mm, 320G,裸盘插的 USB3.0 裸板。

两三个月用满一张,然后箱子里吃灰。不知能否绕开叠瓦,看曲线还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测了一下用来冷存储航拍素材的盘,日立2.5寸 7mm, 320G,裸盘插的 USB3.0 裸板。

两三个月用满一张,然后 ...

320g不需要考虑,肯定不是叠瓦,看缓存是8还是16。叠瓦是大于500g以上笔记本硬盘才有可能用的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320g不需要考虑,肯定不是叠瓦,看缓存是8还是16。叠瓦是大于500g以上笔记本硬盘才有可能用的上的 ...

店家标的是 8M 缓存,应该算是很老的二手盘。今天去看又降价了:40块 320G

硬盘买回来直接底层扫描,能扫出不少 qq 头像图标的影子,以及若干小姐姐片段。看样子像是个人/办公笔记本的拆件结果。

网友:
垂直的2.5  1T,只能淘宝找旧款, 叠瓦的两个1T,1个2T,都没法用了,读能读,或勉强能读

网友E:
现在京东自营上面,东芝非叠瓦500G笔记本硬盘都卖到无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京东自营上面,东芝非叠瓦500G笔记本硬盘都卖到无货了

我买的时候怎么知道是不是叠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京东自营上面,东芝非叠瓦500G笔记本硬盘都卖到无货了

去年我买了两块这盘备用,  早知道它停产了,卖一块少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