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用过TMC5160的朋友咨询个问题

楼主(2023-06-13):
现在实验TMC5160,单片机,AVR,MEGA88,现在的问题时,测试芯片基本功能,来回正反转,电机暂停,SPI传送和命令,跑着跑着,电机停了,正常情况下,电机暂停板子功率0.8W,电机跑着,8W左右,当电机停了后,板子功率0.3W,单片机应该没问题,有个指示灯,主程序、中断程序都操作这个指示灯,指示灯闪烁正常,不像程序跑飞,当电机停了后,单片机用仿真器复位程序重新启动,又正常了(我猜测是又初始化了一遍TMC5160的原因),请教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为啥要复位重启?这样也可能是跑飞了啊,
要验证的话就串口搞个命令来操作,至少可以简单看出是不是跑飞了,而且这样可以非常方便操作任何功能,
比如重新配置电机啥的,因为我不晓得你那个TMC是个啥玩意,看描述可能是一个通信控制的电机驱动芯片?
这样的话命令调试就非常好用,出现故障后来个重新启动电机流程的,然后根据情况更细化的操作调试,
当然这是纯软件方式,还有硬件的方式,比如示波器逻辑分析仪监听spi通信,丝毫错误立马分析出来,

网友:
获取TMC5160的错误寄存器,把寄存器值打出来,应该是出错后保护了,两个办法,第一个,找出错误后解决,第二个临时测试可以先清错误寄存器即可继续运动

网友:
芯片过热保护,保护后没锁步,所以电流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