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买五羊电动摩托车,纠结要不要退货

楼主(2023-06-13):
        京东618,买了个五羊电动车,收到货后好几天都没觉得哪里不对劲,就是觉得动力强,减震效果好,骑起来感觉像“摩托车”。然后就催卖家开票,准备上牌。直到收到发票,准备预约上牌,填资料时才发现17位车架号无法上电动车车牌,必须要上摩托车车牌。我事先也不知道“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有什么不一样。
        进一步了解后,才知道麻烦还不少:
        1. 需要上蓝牌(这个问题不大)
        2. 需要考摩托车驾驶证(费用大概500左右)
        3. 由于属于电动轻便摩托车,核载1人 (也就是不能带人,tmd 不能带人搞那么大个后座干嘛?难怪没有后座脚踏板)
        4. 只能走机动车车道 (骑个电动车在机动车道穿行,想想都觉得危险;如果在非机动车道上跑,被交警抓到肯定会罚款)
        5. 需要买交强险(好像是80元/年);需要交车船税(好像是36元/年)
        如果退货吧,过了这么多天,尤其是发票都开了,一方面很可能卖家不给退,另一方面还要再打木架,再通过物流发回去,将近200斤的东西,估计运费也不便宜。不知道如何是好?

网友A:
我很好奇,现在哪里的交警会查骑电动车的驾照?

网友B:
是啥样的?我最近准备买5?的电动自行车呢,不要再踩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啥样的?我最近准备买5?的电动自行车呢,不要再踩坑了

https://item.jd.com/10043749204776.html#crumb-wr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很好奇,现在哪里的交警会查骑电动车的驾照?

不是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不需要驾驶证。电动摩托车需要驾驶证。没证的话,不出事故还好,顶多扣车,一旦出事故,肯定就是无证驾驶。

网友:
哇,还有这样的坑啊,真的是一不小心就掉了。不过这东西可以开到75码,挺厉害的。

网友:
看一下《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17761-2018)

电动自行车必须具备脚踏板、时速不得高于25公里、整车质量不得超过55KG、电机功率不得超过400W等。

你这妥妥的一个电动摩托车,7天内可以无理由退货,7天外就不好搞了

网友:
我们这好像也没区分啥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也没听说过要上篮牌,买保险交车船税的事情

难道是因为ZF还没管起来?

网友:
大件东西,送来都是打木架的吧,退货可不容易

网友:
挂某鱼,本地转让了吧

网友C:
电动自行车最大48V,超过的就算是电动摩托车。
我理解根据这一点区分就够了。

网友:
这个一般本地购买 带拍照

网友D:
楼主买到的是:

五羊(VYOUNG)电动车电瓶车 手机智能高速超长续航本田电摩电动摩托车外卖M16 【品质新款】M16海蓝 60V20.3A超威A8石墨烯-约130里

楼主凭这个投诉京东,因为它含有“本田”两个字。

这货根本与本田无关,也更加不是“五羊本田”。

售卖冒牌商品,京东是可以退货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动自行车最大48V,超过的就算是电动摩托车。
我理解根据这一点区分就够了。 ...

不对。 很多小电车也是5块电瓶。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对。 很多小电车也是5块电瓶。

5块电瓶的属于非法改装。

我的电动三轮车,可以使用4块电池,也可以使用5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对。 很多小电车也是5块电瓶。

5块属于非法改装,交警发现会没收的。
电动自行车新国标不能超48V是强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买到的是:

五羊(VYOUNG)电动车电瓶车 手机智能高速超长续航本田电摩电动摩托车外卖M16 【品质新款 ...

感谢站长发现了卖家的这个漏洞,已申请退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站长发现了卖家的这个漏洞,已申请退货。

何止可以退货,你这属于机动车了,你主张要买本田电动摩托车,结果买到的是五羊电动摩托车。

楼主:
卖家驳回了退货申请,已进入“京东介入”环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站长发现了卖家的这个漏洞,已申请退货。

你不要说本来想买电单车。不要提这方面的话全部火力集中在“店家冒充五羊本田,你收到货发现假冒”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卖家驳回了退货申请,已进入“京东介入”环节。

卖家肯定不承认。你提供商品上的截图,标出五羊、本田字眼。说店家误导你是“五羊本田”。

另外查了一下,可能是真的“五羊” ???

网友F:
南京蓝牌轻摩(油车)牌照交易价4万多,电摩不能上路,你那蓝牌牌照免费,好幸福。

网友G:
直接无理由就可以退,加了理由就不让退。我试过这些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卖家肯定不承认。你提供商品上的截图,标出五羊、本田字眼。说店家误导你是“五羊本田”。

车确实是“五羊”。商家有出示授权书作为拒绝退货的理由。但是授权书上的公司名称与发票上的公司名称不一致,是否也能作为一个退货理由?我们公司的做电商的同事说商家可能会说“本田”没有和“五羊”放在一起,而且也没有放在开头,商家可能会扯皮,可能会对“本田”有另外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无理由就可以退,加了理由就不让退。我试过这些操作。

该商品不支持无理由退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确实是“五羊”。商家有出示授权书作为拒绝退货的理由。但是授权书上的公司名称与发票上的公司名称不一 ...

抓住“本田” 字眼投诉。 你这个摩托跟本田肯定扯不上关系,部分零件使用本田,也不能在商品名称上写本田字眼。

京东如果不支持你,投诉到12315,说京东和店家串通,知假售假。

网友:
哈哈,有莫老大撑腰,必退

楼主:
目前还在僵持中。如站长所料:京东专员在电话中说车使用了本田的零部件,我说就算使用了本田零部件,也不能在宣传资料中说是本田电摩。然后就说会有更高一级的京东专员和我联系。
到目前,商家拒绝退货的意愿很强烈,已经在纠纷单中提交了两次证据。现在京东也有偏袒商家的行为。我担心就算最终京东判定可以退货,我费一番周折把车发回去(打木架的费用肯定是我自己出,运费险显示只能退68元运费),商家收到货后会不会以各种理由(比如外观有划伤、车架号有生锈、运输过程中损坏)拒绝收货?另外我还需要了解一下运回无锡的物流费用大概是多少,像这种退货的带电池的东西能不能运输。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还在僵持中。如站长所料:京东专员在电话中说车使用了本田的零部件,我说就算使用了本田零部件,也不能 ...

你跟京东说,要投诉到12315、工商局,也会起诉京东包庇奸商。

商家在商品名称里面使用了“本田”字眼,妥妥的属于恶意误导。投诉到12315、工商局甚至起诉,你肯定会赢。

网友H:
这种大件没有事先问好能不能上牌吗?如果卖家详情页有提示你,很大程度退不了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目前还在僵持中。如站长所料:京东专员在电话中说车使用了本田的零部件,我说就算使用了本田零部件,也不能 ...

直接12315,他们不愿意妥协,就直接12315,微信公众号也有投诉入口,基本他们受理了,商户就得跪。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大件没有事先问好能不能上牌吗?如果卖家详情页有提示你,很大程度退不了的 ...

你不看帖子?!

我说的退货理由,是商家名称恶意误导。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直接12315,他们不愿意妥协,就直接12315,微信公众号也有投诉入口,基本他们受理了,商户就得跪。

先等等看京东更高一级的专员怎么处理。

楼主:
打电话问了德邦,退货的带电池的电动车发不了。德邦的人说只能看看能不能走京东自己的物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电话问了德邦,退货的带电池的电动车发不了。德邦的人说只能看看能不能走京东自己的物流。 ...

德邦就是事多。

找普通的汽车物流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买到的是:

五羊(VYOUNG)电动车电瓶车 手机智能高速超长续航本田电摩电动摩托车外卖M16 【品质新款 ...

如果真是冒牌 可以要求假一赔三

前些日子京东自营买了一个音响,虚假宣传过了一个认证(实际没过)

要求假一赔三,赔了2000多(音响600多),音响退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南京蓝牌轻摩(油车)牌照交易价4万多,电摩不能上路,你那蓝牌牌照免费,好幸福。 ...

你说的是市区而已,江宁还是可以开的,为此我已经增加了D,准备过几个月用接送小孩的名义买小踏板

网友:
电动车上牌新国标:

车辆总重量小于55公斤,
电池电压不能大于48V,
电机功率不能大于400W功率,
最高时速不能大于25公里。

购买图片这款规格就可以合格上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