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5,布局IO如果不按照官方,是不是要自己写TF-A?

楼主(2023-06-13):
刚开始学习,有些疑问STM32MP15系列,布局IO如果不按照官方的开发板,是不是意味着要自己写TF-A和Uboot的驱动(寄存器配置)部分?
也就类似freertos底层移植,然后Linux中就不用管了,如果需要的话,直接写驱动

网友A:
stm32使用stmcube生成bsp?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使用stmcube生成bsp?即可。

我看正点原子的是直接改代码呀!stm32cube可以配置linux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正点原子的是直接改代码呀!stm32cube可以配置linux部分?

哦,linux没有折腾过。可能需要改dts重新配置。linux的各种gpio配置是走的d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