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节不同容量的锂电池并联,容量小的锂电池先放完电吗?

楼主(2023-06-13):
不同容量的18650并联使用,容量小的先放完电????

感觉这是个误区啊,怎么可能容量高的放到3.9V的时候,容量低的只有3.2V了?

正常应该是内阻小的电池放电电流多一些,内阻高的电流小一些,电压因为并联始终一致才对。

网友A:
假并联,真串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并联,真串联

还有几种可能:(1)那个电压高的内部已经开路了,浮压高带载挂;(2)并联电路中间断了,相当于只有小的在出力,大的在闲置着;(3)小的开路了,跟小电容一样存不住电了。。

网友:
看谁内阻大,大的一放电就电压拉低,一拉低就让别人给自己充电,,,就这么个思路..

整个过程可能是动态的,,比如满电状态内阻差不多,那就都正常放电,到了小容量快完的时候肯定内阻大了,就成了上面说的流程了,,

网友:
不一致性特征分析

网友:
电压因为并联始终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并联,真串联

有道理,断开负载就会开始一个对另一个充电直两个电池电压平衡,充电过程就是两个电池串联。所以会出现一个电池被另一个电池反复充放而快速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