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VL53L0X大佬指点一下,为什么黑色针织衣服灵敏度极低

楼主(2023-06-13):
用了网上的程序,还有正点原子的代码,

功能正常,就是遇到一件黑色的针织衣服,完全没有反应。

其它物体,可以距离测到1米,这个衣服只有在40CM内才能测到,超过40CM就没有反应了。

网友:
这还用问为什么吗?黑色纺织物吸收光线太厉害,测不到反射信号了呗。

网友A:
厂家只能保证正常室内光,纯白的反射面指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只能保证正常室内光,纯白的反射面指数

大佬,你好,请问这个保证有没有文档说明, 我帮客户写程序,客户非要说是我程序没调好,他说这个传感器的介绍就是说不受反射物影响。 认为是我程序哪里没有搞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你好,请问这个保证有没有文档说明, 我帮客户写程序,客户非要说是我程序没调好,他说这个传感器 ...

你把手册打印出来甩客户脸上让他自己看。

网友C:
换传感器吧,这个强度很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传感器吧,这个强度很弱的

大佬,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手册打印出来甩客户脸上让他自己看。

谢谢。 客户一直拿这个介绍里的那句话“不论反射率如何” 这个是不是可以工商局告ST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厂家只能保证正常室内光,纯白的反射面指数

一般不是按纯白的反射,大部分是75%反射率的砂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客户一直拿这个介绍里的那句话“不论反射率如何” 这个是不是可以工商局告ST啊。。。。

只是说距离准,没说距离远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客户一直拿这个介绍里的那句话“不论反射率如何” 这个是不是可以工商局告ST啊。。。。

人家的意思是“不论反射率如何”都不影响测量精度,而不是距离。

然而手册里面也有说明不同反射率的测量精度,实际也是有影响的。

宣传里面的那些漂亮话都不能信,一切要以手册为准,手册写了的指标达不到可以告厂家,宣传语你要默认是最理想的测试条件下才能达到的指标。

网友D:
你们大佬怎么什么都知道并且可以举一反三任意衍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大佬怎么什么都知道并且可以举一反三任意衍射啊

因为是吃这口饭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抱歉,我用的是個連手冊都不公開的山寨厰產品,這些信息都是從所謂原廠支持的人獲得
我也搞不懂,既然做芯片了還神神秘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