匪夷所思,4天前生产的水泥,竟然还明显发热

楼主(2023-06-14):
这批水泥我是12号让人送到我工地的。当时我不在场。

刚才想使用吊机将水泥吊到8楼,搬水泥的时候,发现水泥明显的发热。

不是轻微发热,而是手一摸,明显感觉发热,类似小孩额头发烧到40度的感觉。

网友:
受潮了,产生水化热了,包装袋密封不严

网友:
密封不严,受潮了.....

楼主:
上面两个明显没有接触过水泥。

水泥不是生石灰,受潮也不会发热。

将一包水泥倒出来,淋水,混上沙子,我穿雨鞋踩在上面,是没有发热感觉的。

感觉这种发热,是来自工厂的。卖水泥的人告诉我,新进货的水泥都是当天出厂的,厂家的车送来,表面很热的。

网友:
水泥在工厂生产时温度达到80多度(提高温度,去除水分),水泥散热慢,送到你那之前如果是在一起堆放的散热更慢,短时间内可能高于常温。

网友A:
会不会是吸收空气水份发热?至少说明水泥没过期
很久没见到过牛皮纸封装的水泥了,都是粉尘很大的编织袋,比化肥袋子质量差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吸收空气水份发热?至少说明水泥没过期

我上面说了,水泥遇水不会发热。起来我自己将一包水泥跟沙子,兑水混合,没有发现发热。

楼主:
我又记起一个事情。

混泥土商品化买回来的。浇筑房子框架,柱子第二天可以摸到明显发热。

网友B:
水泥凝固发热,但不是吸水发热啊
估计还是生产完是热的,但是这东西粉末状,散热比较慢,而且比重很大,储能比较多,只是内部热量往外散的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泥凝固发热,但不是吸水发热啊
估计还是生产完是热的,但是这东西粉末状,散热比较慢,而且比重很大,储 ...

对,水泥应该是凝固发热,解释了柱子第二天会发热。

网友C:
水泥吸水应该是会发热的,只是水的比热容太大,直接倒水进去温度上升不明显而已,只是吸收空气里面的水分发热就明显了。

网友D:
水泥是烧出来的呀,肯定热。这是没有存放直接出售,你这边也没存放几天,加上存放时通风效果一般,几天时间下来是还有温度的。
以前在水泥厂干过,拉水泥出去的车都是帽着热气的。除非是运包装后存放好几天的袋包才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泥是烧出来的呀,肯定热。这是没有存放直接出售,你这边也没存放几天,加上存放时通风效果一般,几天时间 ...

现在看来,出厂5天内,水泥都是热的。

这种热量储存很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水泥吸水应该是会发热的,只是水的比热容太大,直接倒水进去温度上升不明显而已,只是吸收空气里面的水分发 ...

是的,大型水坝浇筑时要考虑散热问题的,要一边浇,一边监测温度。

网友E:
买的新鲜水泥热的烫的很正常,如果是蛇皮袋甚至里面的会热的快速风化容易袋子破碎。
水泥吸水也会发热然后凝结成块,只要新买的水泥干燥没有打湿情况,发热甚至烫手都不需要担心,最大的担心也就是大量堆放里面的袋子过热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水泥吸水应该是会发热的,只是水的比热容太大,直接倒水进去温度上升不明显而已,只是吸收空气里面的水分发 ...

普通水泥发热不是很明显,速干水泥也就是大家说的堵漏王只要加水5分钟内就完全固化发热巨大

还有双组份环氧树脂固化,uv胶固化都会达到接近10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的新鲜水泥热的烫的很正常,如果是蛇皮袋甚至里面的会热的快速风化容易袋子破碎。
水泥吸水也会发热然后 ...

这也是为何水泥要使用纸袋,而不是塑料袋是原因。

网友:
这个正常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