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V4.00a遇到一个奇怪问题,变量名称导致的异常。

楼主(2023-06-14):
如题。
程序中有个定义:
        unsigned long idata Pre_ADC_Speed [FIFO_NUM];
改成
        unsigned long idata PreADC_Speed [FIFO_NUM];//Pre后面去掉‘_’字符
就正常了。
编译下载都是正常的,好程序和坏程序编译后的代码长度也一样。
坏程序在没有触发INT0中断时也是正常的,INT0中断触发后MCU大概率重启。

而且同样位置还定义了:
        unsigned int idata Pre_Time_Speed[FIFO_NUM]={0,0,0,0,0};
名称长度更长,却没有问题。

网友A:
对比下生成的BIN或者HEX是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比下生成的BIN或者HEX是否一样

应该是不一样吧,要不然就成了鬼故事了!

楼主:
做了个测试,得到的结论是:
似乎变量名称中带 _ADC_ 或 _adc_ 编译出来的代码和正常的就会有差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了个测试,得到的结论是:
似乎变量名称中带 _ADC_ 或 _adc_ 编译出来的代码和正常的就会有差异。

名字怎么会影响生成的代码呢?

网友C:
不要看 hex 或 bin,看 map 文件确定这些差异。 不同编译下的 map 文件,放在 uc 比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看 hex 或 bin,看 map 文件确定这些差异。 不同编译下的 map 文件,放在 uc 比较一下 ...

变量使用下划线就会出问题,生成的MAP文件的确不同。
而且是定义到 idata 区的变量会出问题。例如
unsigned char idata BatLife; 和 unsigned char idata Bat_Life; 编译的结果就不同
但是从MAP文件来看,只是变量的位置不同,执行一般不会出现问题,但是像我定义的 _ADC_ 变量名就会出问题。

不在idada区的变量没变化,例如
unsigned char BatLife; 和 unsigned char Bat_Life; 编译的结果就是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名字怎么会影响生成的代码呢?

奇怪吧,目前的测试是:定义在idada区的变量名称带不带下划线,编译完成结果就不一样。

网友:
是很奇怪,用keil很多年了,没碰到过这种事,

网友:
用keil5试试?看看是不是历史bug

网友:
变量位置不同,导致堆栈溢出时影响的变量不同

网友:
还是很奇
期待lz解密

网友:
一直没有用过idata,只用过data,xdata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了个测试,得到的结论是:
似乎变量名称中带 _ADC_ 或 _adc_ 编译出来的代码和正常的就会有差异。

为什么这个_ADC_给我一种被预编译搞了的感觉。假设变量名长度不变,只把ADC改成别的试试看,如ADD、ADE之类的,问题还会不会存在?

网友D:
你试试把idata 换成 xdata 看看  我怀疑你 变量区域  溢出了

之前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改了名字就好了  换了名字就不行了  最后发现是堆栈满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试试把idata 换成 xdata 看看  我怀疑你 变量区域  溢出了

之前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改了名字就好了  换 ...

那么  是不是推测  某些系统使用到的内部资源名称:ADC     DC   PWM    USART   等等关键字会进行优化处理?
期待高人解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么  是不是推测  某些系统使用到的内部资源名称:ADC     DC   PWM    USART   等等关键字会进行优化处 ...

还有个问题 就是 你 计算的时候   涉及到  类型转换的地方  增加强制转换符   可能能解决你神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试试把idata 换成 xdata 看看  我怀疑你 变量区域  溢出了

之前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改了名字就好了  换 ...

是idata区域的问题,但是编译结果显示只使用了147字节,理论上没超标。
换成Xdata没问题,见我7/8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idata区域的问题,但是编译结果显示只使用了147字节,理论上没超标。
换成Xdata没问题,见我7/8楼。

   你碰到的问题几乎和我碰到的一模一样

不一定是堆栈超出了,检查下你所有关于这个变量的加减乘除 ,所有的运算 前面都加一个类型强制转换符

我甚至跟你提过几乎相同的问题  (注意 这里所有的怀疑都是错误的)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74855-1-1.html

最终发现问题点了
请参考下面的帖子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75531-1-1.html